研华工控机
研华PCL818L

楼主(2008-01-04):
请教大家
我用的是研华的PCL818L数据采集卡,在没接模拟输入的时候用它自带的测试程序就有个值,接入模拟量(差分)后还是那个值,没有变化。
想问下兄弟姐妹们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在接模拟量输入的时候除了接两个信号给8115D还要不要接地了?
谢谢!!!QQ:410436823

网友A:
那种采集卡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当时我从网站上下载一个新的驱动,重新安装(安装时要拔掉板卡,总之挺麻烦的),恢复正常。
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楼上所说的现象,晕!!!

楼主:
是啊,下午又换了别的通道试试看,可以了,本来好用的数字信号输入现在又不行了,郁闷

网友B:
现在普通的数据采集卡,不管是8通道还是16通道,都只有一个AD芯片,各个通道的采集都是通过分时来实现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哪个通道没有接信号的号,会受到其它有接信号的通道的影响,或者只是显示一个没有规律的数值,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用这个通道,又不想让它有显示的话,最好把这个通道与GND短接,差分的话就直接把两个差分通道短接

网友C:
工业计算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一、打开计算机电源而计算机没有反应:
1、查看电源插座是否有电并与计算机正常连接;
2、检查计算机电源是否能正常工作(开机后电源风扇是否转动),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3、打开机箱盖查看电源是否与计算机底板或主板连接正常,底板与主板接插处是否松动,开机底板或主板是否上电,ATX电源是否接线有误;
4、拔掉内存条开机是否报警;
5、更换CPU或主板。
二、加电后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加电?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源、主板、底板等设备。
三、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四、开机后听见主板自检声但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显示器是否与主机连接正常;
2、另外插一块显示卡查看是否能正常显示;
3、清除CMO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4、更换CPU板(主板集成显卡)或显示器。
五、开机后报警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
1、打开机箱盖查看内存条是否安装或者松动;
2、拔掉内存条开机后报警声是否相同;
3、清除COMS(可能设置有错误)或者更换BIOS;
4、更换显示卡或外插一块显示卡(主板集成显卡)。
5、 一般长音为内存条的故障;连续短音分为两种:一种是显卡报警另一种是BIOS报警;能进入系统但有间隔的短音,在主板BIOS下有一项CPU温度报警设置,当CPU温度到达设置时主板会发出有间隔的短音报警。
6、开机报警听报警的声音分析如下:
Award BIOS
1短--- 系统正常启动
2短--- 常规错误
1长1短---RAM 或主板出错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 主板 Flash RAM 或 EPROM 错误,即 BIOS 损坏
不间断长鸣---内存条未插紧或内存损坏
重复短鸣--- 电源损坏
AMI BIOS
1短--- 内存刷新失败
2短--- 内存 ECC 校检错误
3短---系统基本内存,即第一个 64KB ,检查失败
4短--- 系统时钟出错
5短--- CPU 错误
6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 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
9短--- ROM BIOS 校检错误
1长3短--- 内存校检错误
1长8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点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短1短4短:ROM BIOS效验失败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效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ASA NMI口错误
2短1短2短到2短4短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六、开机后主板不能自检成功:
1、按“Del”键重新设置CMOS或者清除CMOS;
2、更换内存条;
3、重新刷新BIOS或者更换相同BIOS芯片。
七、开机后主板能正常工作,BIOS检测到键盘部分,报告键盘出错?
首先看是否键盘锁锁定,解除键盘锁。如果不是,检测主板同底板的连线及键盘、鼠标是否连接正确。
八、开机后其他部分工作正常,软驱的读盘灯一直常亮软驱不能使用?
应是软驱数据线接反
九、工控机装硬盘以前可以启动,安装硬盘后发现不能启动?
请首先检查硬盘数据线是否接反
十、鼠标、键盘均不能使用?
检查是否接有键盘鼠标一分二转接头,若有就将键盘、鼠标反接使用。
十一、开机后主板自检成功但无法从硬盘引导系统:
1、按“Del”键进入CMOS硬盘参数设置和引导顺序是否正确;
2、用光驱或软驱引导后,查看硬盘是否有引导系统或硬盘是否正常分区并已经激活引导分区;
3、使用FDISK/MBR命令。
十二、开机后内存自检与实际容量不符:
1、查看主板显存(主板集成显卡)是否与主板内存共享,这样会从内存里分掉一部分作为显存;
2、查看内存是否为小颗粒内存(即内存上每颗芯片容量小于16M,如128M内存因该有8颗芯片),因为部分老芯片不支持大颗粒内存,插上后只显示一半容量;
3、有极少一部分主板使用了比较特殊的CPU,占用部分内存作为指令解码器,用于CPU指令集转换,因而造成内存容量不符。
十三、开机后不能完全进入系统就死机或者出现蓝屏:
1、查看系统资源是否有冲突;
2、 BIOS设置是否有错误;
3、更换内存条;
4、对硬盘重新进行分区格式化安装操作系统。
十四、工控机在公司测试正常,到客户那儿开机刚进入系统就没有显示,显示器信号灯不停闪烁?
一般为分辨率或刷新率设置过高,造成客户的显示器不能显示。进入安全模式从新设置即可。
十五、 进入系统后找不到PS/2鼠标:
1、查看是否使用了一转二的转接头并正常连接,有时需要键盘和鼠标交换一下插头;
2、按“Del”键进入CMOS查看PS/2选项是否打开;
3、查看是否占用了PS/2鼠标所使用的IRQ(一般BIOS给PS/2鼠标分配的IRQ是12);
4、是否已经加载了鼠标驱动(主要是NT操作系统,在安装系统时若没有加载鼠标驱动,以后就不能驱动鼠标);
5、更换另外一个鼠标。
十六、windows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死机或者蓝屏:
1、是否安装了新的设备造成系统资源冲突;
2、是否安装了错误的或者过期的驱动程序;
3、查看系统中是否感染病毒;
4、cpu风扇是否还在正常转动;
5、系统文件或者应用程序以及磁盘是否受损;
6、查看是否因为内存不兼容或者内存有问题。
十七、无法正确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1、查看驱动程序是否是最新并且支持该操作系统;
2、驱动程序是否需要该操作系统的补丁程序的支持;
3、其它设备占用的资源是否和需要驱动的设备占用的资源有冲突;
4、若是外围设备,换一个插槽并重装驱动;
5、更换设备并重装驱动程序。
十八、ATX电源无法实现完全关机:
1、BIOS下是否打开ACPI选项;
2、安装系统时是否打开ACPI选项或系统是否支持高级电源管理;
3、部分主板在连接ATX接线时必须接上标有GND引脚(如PEAK-639VL2)。
十九、工控机启动时间超长(ESP WIN98):
1、将系统启动文件的自启动项关闭;
2、运行SCANDISK对磁盘全面检查---是否有坏道;
3、运行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消除碎片;
4、运行磁盘清理程序--消除垃圾文件;
5、可能与安装网卡有关:要调整网络设置;
6、可能染病毒:杀。
二十、由于软件安装失当造成*.vxd丢失,严重的致使无法进入系统:
1、开机记下丢失的文件及路径;
2、用WIN98启动盘引导启动电脑;
3、键入EXT,回车在提示:PLEASE ENTER THE PATH TO THE WINDOWS CABFILE后输入WON98压缩包所在完整路径,回车;
4、以后的 步骤根据电脑提示输入记下的文件名。
二十一、本地打印机不能网络打印:
1、检查网线、网络配置是否正确,能否与网络正常连接
2、检查计算机打印设置中的打印机是否与共享打印机相匹配
3、察看打印机是否工作正常
USB硬盘、U盘能否作为启动盘?
这要看主板BIOS是否支持,如W130、STX88601等都可以,而以前的主板一般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