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仪表可以做成不进入一级参数直接改报警值

楼主(2008-01-04):
   想请教一下大家,哪位知道哪家的仪表双屏的可以做成不进入一级参数,直接按上下箭头就可以调节表的报警点的数值的表,外观尺寸96×48mm;日本的就免了!

网友A:
看看宏润的呢

楼主:
上润 昌晖 宇电 虹润  英华达 百特 的均没有此类成品哦 遇到了日本基恩士 AV-85的 想代替它 国内的有做的联系我 谢谢

网友B:
现在这种仪表多得是.你想国产,还是进口的.都有的.

网友C:
怎么会没有,我用的宇电的就可以将里面的参数设置成不进参数设置进行调整。可以设置8个参数呢

楼主:
楼上两位可否提供下型号呢 ?多谢

网友D:
我这里有美国红狮的,PAX系列仪表都可以做到你的要求 上海先旺自动化 陈开春13918171829 ckc760@163.com

楼主:
楼上红狮你好:感谢指导,但是你们的产品我看了下,不是我所要求的:双屏的 PV显示测量值 SV 显示报警值,在不进入一级参数的状态下,可以直接按上或下按键 修改报警值!外观型号可参考
WP-D403-01-12-H-P

楼主:
回复4楼的朋友 宇电的产品需要按住设定建2秒 才可以修改,也要进入一级参数。不能满足要求啊。

楼主:
有可以代替 日本基恩士 AV-85型号的仪表的尽管推荐。。。

小俊!

网友:
我了解的一些进口仪表如,欧陆,WEST,PMA,等都没有,但是我不明白,把报警做到里面去,就是怕操作员误操作,造成不报警,才设成密码,为什么不进入配置菜单改参数呢

楼主:
由于操作工 和工艺要求 经常变化 系统压力,很多我们国内的一线操作工你也了解,稍微一“复杂”就玩不了了,进去参数里面就会头“大”。所以要简单些。幸好 宇电的 给我解决了下问题,不过货还没到,先支持下宇电。

楼主:
今天试用通过,支持国产宇电。

网友E:
宇电 虹润 可以做到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