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H,EH2有啥区别?

楼主(2008-01-04):
问一下,EH,EH2有啥区别?以后定货是不是都是EH2的了?EH2的模拟量扩展模块,用在以前的EH
机上可以吗?扫描时间能否得到优化?

网友A:
虽然不明白,但也支持一下!!

楼主:
EH2的模拟量扩展模块,不能用在EH主机上.

网友B:
EH和EH2机种主要区别:
1、对特殊模块的支援。重新设计了主机与特殊模块之间的通讯架构,执行效率有极大的提高。
2、储存资料更安全。EH2机种新增flash,可以选择将资料存到flash,不需要电池保存。
3、其他功能上的区别,可以在用到时和当地的技术确认。
4、最重要的一点是,EH2和EH的特殊模块绝对不能通用,不然主机会出错报警。

网友C:
EH2可以支持更多的模块,有新的模块应该可以用于现场总线。

网友D:
TO;一点意见
请问EH与EH2的温控模组可以互用吗?
这两款的扩展模块有哪些可以互用?有哪些不可以互用呢?

楼主:
I/O扩展应该可以通用,其他特殊扩展都不行吧?

网友D:
中达的PLC使用手册看的累死人,
不知什么时候做人性化道路!

网友B:
EH2与EH
可以通用的模块:DI/DO模块可以通用,各种功能扩展卡可以通用,比如:F2DA,F2AD等扩展卡,其他的都不行。
不能通用的模块:各种特殊扩展模块,如AI/AO模块、热电阻模块、热电偶模块、高速计数模块、定位模块等

网友E:
另外EH2增加密码次数设定,只允许密码输错设定次数,超过后,通讯就会中断,只有恢复出厂设定值。对程序安全有了保护。

楼主:
有些指令运用上也稍有区别.

楼主:
EH2新增flash做资料保存,不太清楚保存在flash中的程序是如何操作的?(是不是每次上电初始化时,其中的程序和PLC程序存储器的程序对比,不一样时直接把PLC存储器中的程序覆盖)还有寄存器和软元件是不是和PLC存储器中一样随程序扫描立即改变数据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