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这样的条件能节能吗

楼主(2008-01-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有几台55kv的电机,厂家要做节能改造,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104A,实际工作电流是60-75A功率因数在0.85左右
不要调速用变频的自动节能运行能节能吗
负载比较重

网友A:
无刷无环起动器、无刷自控电机软起动,节能、免维修、安装拆卸简单、操作方便大大减少维修费用。说情请登本公司网站www.china-shuguang.com联系电话:0577-61721973 13968794192 QQ:328014471 马小姐

网友B:
根据楼主所述的情况,有点自相矛盾。
1、电机额定电流104A,也就是满载时电流才能达到104A,而实际工作电流是60-75A,负载率约为65%。“负载比较重” 又从何说起?
2、电机满载时的功率因素为0.88,如果电机的负载率只有65%,通常情况,其功率因素不会高于0.8。
3、如果负载不需调速,用变频器驱动,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电能(6%左右)。其实,如果并非重载启动,可以将电机由△改为Y形,改装后,运行电流将由70A降为50A左右。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负载不需调速,用变频器驱动,不但不能节能,反而多耗电能(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