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寻找伺服电机

楼主(2008-01-04):
要做一个非标特殊设备,需要额定转速大于8000的,扭矩大于5.5的,交流伺服电机,速度控制,闭环。大家能推荐个品牌吗。。着急

网友A:
瑞诺,很贵!

网友B:
确实很贵。也可以选Seidal和Kollmorgen的,稍微便宜点。这种电机都得2万或2万多,太贵了。

网友C(2008-02-27):
同步伺服还是异步伺服?要几套?编码器配置有没有要求?可以配光电也可以配旋变。

网友D:
Kollmorgen的好像货期存在一定问题,有的货期太慢。推荐选用瑞诺的,BLT112,选配CD1-A-400/30驱动器。应该余量够了。

网友A:
to“踏沙行”:原来贵公司也做瑞诺产品代理,不知是否熟悉其“MLL”型无定子间隙超精密伺服电机,真的如其宣传的那样没有齿槽定位力矩吗?配合其伺服驱动后,低速平稳性如何?

网友E:
建议使用安川伺服电机,可以上我公司网站看看:www.szservo.com.cn,了解一下.

网友F:
看看西门子的伺服电机http://www.simocontrol.com/Product.asp

网友G:
可以用美国PARKER的,我不做,我一个朋友在做可以联系我,13526439603

网友H:
可以考虑国产的
与我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