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高温电缆

楼主(2008-01-04):
求助:我公司现有一台工业用的氮气电加热器,在电热丝的接线端由于长期高温运行,现在出现接线端导线断引起短路,我现在想将这批接线全部更换,接线处的温度大约在200度,导线线径2.5平方毫米,现在我想换成4平方毫米的导线,各位有否清楚选用那种型号的高温导线能保证该电加热器长期稳定运行。谢谢!

网友A:
接线处的温度大约在200度恐怕高温导线都不行,我是用裸导线串瓷珠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