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史密斯预估

楼主(2008-01-04):
工程中用到了史密斯预估,可不知该功能块的原理,请高人告知。

网友A:
我可以帮你,jiansiting@yahoo.com.cn

楼主:
楼上的,
我的邮箱:wentsc@163.com,谢谢!

楼主(2008-03-30):
从mascv中的查找到的解释:史密斯预估是一阶纯滞后补偿,请问熟悉和利时系统的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下面是MACSV中一阶纯滞后的说明;
项名 数据类型 说明
输入
输出端
说明 IN REAL 模拟量输入
KG REAL 比例增益,KG>0
TC REAL 时间常数, TC>0,当TC=0时,该模块执行纯滞后运算
LGT BYTE 纯滞后时间,为运算周期个数,1<=LGT<=20
TB REAL 运算周期
AV REAL 计算输出
功能
说明 当 TC>0 时,该算法用于对一阶纯滞后对象进行补偿,使得补偿后的等效对象不包含纯滞后特性。该算法的表达式为:
AV(S)=G’(S)(1-e**(-LGT*S))IN(S)
其中G’(S)=KG/(TC*S+1),不包含滞后特性。
其Z传递函数为
     AV(Z)   AV(Z)   P(Z)                D 1
D′= ---- = ---- × ----- =(1-Z**(-LGT))----
      IN(Z)  P(Z)    IN(Z)               Z-C1
式中,C1=e**(-TB/TC), D1=KG(1-e**(-TB/TC));
   带中间变量P(K)的差分方程为:
P(K)=C1P(K-1)+D1IN(K-1);
AV(K)=P(K)-P(K-LGT)
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B:
知道的人太少,我也在研究,还有大林算法,

没有一定的自控功底是不行的,单位里的仪表元老也没有几个能搞明白这些

楼主:
以下是从各处收集的:但是还是不知个参数的整定方法

Smith于1957年提出的预估控制算法,通过引入一个与被控对象相并联的纯滞后环节,使补偿后的被控对象的等效传递函数不包括纯滞后项,这样就可以用常规的控制方法(如PID或PI控制)对时滞系统进行控制【6】。Smith预估控制方法虽然从理论上解决了时滞系统的控制问题,但在实际应用中却还存在很大缺陷。Palmor提出Smith预估器存在这样两点不足:1.它要求有一个精确的过程模型,当模型发生变化时,控制质量将显著恶化;2.Smith预估器对实际对象的参数变化十分敏感,当参数变化较大时,闭环系统也会变得不稳定,甚至完全失效【7】。Watanabe进一步指出Smith预估器的两个主要缺陷:1.系统对扰动的响应很差;2.若控制对象中包含 的极点时,即使控制器中含有积分器,系统对扰动的稳态误差也不为零【8】。另外Smith预估器还存在参数整定上的困难,这些缺陷严重制约了Smith预估器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针对Smith预估器存在的不足,一些改进结构的Smith预估器就应运而生了。Hang C C等针对常规预估控制方案中要求受控对象的模型精确这一局限,在常规方案基础上,外加调节器组成副回路对系统进行动态修正【9】,该方法的稳定性和鲁棒性比原来的Smith预估系统要好,它对对象的模型精度要求明显地降低了。Watanabe提出的改进结构的Smith预估器采用了一个抑制扰动的动态补偿器M(s),通过配置M(s)的极点,能够获得较满意的扰动响应及对扰动稳态误差为零【10】。对于Smith预估器的参数整定问题,张卫东等人提出了一种解析设计方法,并证明该控制器可以通过常规的PID控制器来实现,从而能根据给定的性能要求(超调或调节时间)来设计控制器参

楼主:
大林算法是由美国IBM公司的Dahlin于1968年针对工业过程控制中的纯滞后特性而提出的一种控制算法。该算法的目标是设计一个合适的数字调节器D(z),使整个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相当于一个带有纯滞后的一阶惯性环节,而且要求闭环系统的纯滞后时间等于被控对象的纯滞后时间。大林算法方法比较简单,只要能设计出合适的且可以物理实现的数字调节器D(z),就能够有效地克服纯滞后的不利影响,因而在工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它的缺点是设计中存在振铃现象,且与Smith算法一样,需要一个准确的过程数字模型,当模型误差较大时,控制质量将大大恶化,甚至系统会变得不稳定。实际上已有文献证明,只要在Smith预估器中按给定公式设计调节器D(z),则Smith预估器与Dahlin算法是等价的,Dahlin算法可以看作是Smith预估器的一种特殊情况

网友C(2015-06-01):
引用 楼主:
以下是从各处收集的:但是还是不知个参数的整定方法 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