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制动疑问

楼主(2008-01-04):
为什么在直流伺服闭环系统中(是能耗制动的)我把编码器的AB测速信号去掉一个,电机就没有制动了,在直流伺服闭环系统中编码器的速度信号和制动有什么关联吗,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的速度信号是它参考机构

楼主:
具体点,好吗

网友B:
"把编码器的AB测速信号去掉一个,电机就没有制动了"———伺服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把编码器的AB测速信号去掉一个,电机就没有制动了"———伺服还能正常工作吗?"
应该不能吧。

网友B:
刘版主勤快了,我是想问问楼主这样操作后的具体现象。

网友C:
" 具体点,好吗"
我其实也想这么问的,没有制动了,是什么现象,能不能描述得"具体点,好吗".电机上电后是否还正常,启动过程是否正常?对于不正常的情况,之前的正常状况是什么样子,目前是什么样子?没有制动是减速很慢了,海鸥市根本停不下来了?您的电机是用什么方式驱动和控制的?没有测速信号了,不报警吗?

没有具体的现象,就要猜很多可能性,打一万多字也没挨上您的边是正常现象.

没有测速信号了,控制器完全可能认为当前没有速度,也就是说,电机是已经停了的,还有什么必要制动?

楼主:
刘老师,编码器的测速信号和电机制动有什么关系吗,还有,我在开环状态的时候把编码器的AB测速信号去了,只接了UVW信号,电机可以转,但是停止了伺服系统就没有制动,(因为它的制动方式是监测母线电压升高而制动的,那我在开环状态停止电机时,母线电压不是也升高吗,为什么电机没有制动呢),在闭环时可以制动的

网友C:
“但是停止了伺服系统就没有制动”
什么意思?是停止以后没有制动吗?您说说的制动,是停止过程中的制动,还是停止之后的制动?

楼主:
刘老师,是停止过程中的制动,我把开环状态的时候把编码器的AB测速信号去了,只接了UVW信号电机可以转,是3000RPM的速度,把伺服使能信号断开,电机慢慢的停止,但是没有制动

网友C:
把伺服使能信号断开,电机慢慢的停止,但是没有制动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驱动器?有测速信号的情况下,断使能会有制动的效果吗?在高速下断使能信号,这本身也是个比较危险的操作了。

网友B:
断使能,估计多数伺服就处于自由停车状态了。楼主是在用伺服还是在做伺服?一般而言,伺服反馈缺失是要报警并自动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