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上看到的一个帖子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1-04):
http://botu.bokee.com/photodata1/2007-9-24/013/987/189/10863125/10863125_h.jpg

网友A:
不知道
期待中

网友:
高手们,发一下言啊。

网友B:
没做过试验,没有人敢下确定结论的

网友C:
到达时间;光速:2S.

网友D:
亮应该一起亮

网友E:
都不亮。
电阻无穷大了。

网友F:
应该是同时的,电流不是光子,不是单个电子的移动速度,理论上就像一个装满水的管道,如果你在一头强行加注一点,另一头就会同时被排挤出相同的量,脉冲也是一样,没有时间的。

网友G:
导线用什么材料?

网友H:
挺有意思

网友I:
这么长的导线,不知电阻有多大,灯泡还能亮吗

网友J:
流经导体的电流是没有时间的,一端进一个电子,另一端就出一个电子,在整个导体上就形成了电流。并不是进的这个电子走了好长的路才从另一端出来。所以你的电源足够大,灯泡是会一起亮的

网友K:
会一起亮!第二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

网友L:
电阻是0

网友L:
不考虑电阻,只计算速度,好象是初中物理的课外习题.

网友M:
铜的电阻率为0.0175Ω·mm2/km  我们就按1mm2的铜线来算导线的电阻~
2999 999.999X2X0.0175=105000Ω   这么大的电阻会是个什么样子了~~?
还有温度的影响也不能小视吧?

网友L:
还要考虑,灯泡为什么发光?

网友N:
假设电压能让3个灯泡一齐点亮,那也要考虑灯泡C的光速,在就是能不能看到灯泡C亮还是不亮,那么长的距离,那么说呢?

网友L:
看肯定看不到的,是习题,只考虑理论,

网友I:
如果不考虑导线的电阻,不考虑光的传播速度,或者说按图示连接好电路,并将导线对折使A B C三只灯泡放在一起,加上足够电压能使三只灯泡点量,合上开关后我认为A B同时先亮,C后亮.大家再讨论吧

网友:
因为不知道参数~

网友O:
这么长的线那得绕地球多少圈啊?

网友:
万一线的界面积也是2999 999.999,那还用算啊··假如非要按照电流的理论来说,电流是从正端流向负端,但是电子是从负端流向正端,导体内流动的是电子,所以非要亮的话,应该是电池正端的灯泡先亮。因为电池正端有正电场,先吸引附近的电子运动,附近的电子运动时才慢慢的(其实非常快)吸引后面的电子运动。最后达到全体流通。

网友P:
下面引用由标准触点在 2008-1-7 11:50: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同时的,电流不是光子,不是单个电子的移动速度,理论上就像一个装满水的管道,如果你在一头强行加注…
--------------------------------------------------------------------------------------------
1、标准触点的观点正确!
2、电池两端的电荷的电场是稳恒电场,本来就分布、存在于空间的,不是交变电磁场,需要传播的时间;
3、当开关闭合时,电场中各处的电荷同时运动,灯同时亮!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1-10 16:5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标准触点在 2008-1-7 11:50: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同时的,电流不是…
--------------------------------------------------------------------------------------------
水流是不可压缩的,但是电子之间确是可压缩的所以你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网友Q:
郁闷,有意思!!
好好想再下结论!!

网友P:
1、你错误的理解了标准触点的意思,不是压力、压缩的问题;
2、是说当打开水龙头时,从水龙头流出的水不是直接从水塔经过很长的管道流到水龙头后才流出的;
3、尽管水塔到水龙头距离很远,但是,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流出,不需要你在那里等待很长时间,等水从水塔经过管道再从水龙头流出!!!

网友R:
合上开关之前线路早已搭建完毕,回路各处(由电源产生的)电位已经是定值,合上开关后回路各处会立刻同时产生电流,而不会因电场在导线内传导而产生延时。故,灯泡同时亮(我们不一定能看见他们同时亮)。
问题2:脉冲信号如果是在合上开关之前,那么这一信号只能经由长长的导线传到正极———并且,应为这是一脉冲信号,不可能事先在回路中形成它的电位,故,根据电场在导线内的传导速度和导线的长度————脉冲信号到达正极需要的时间应该是2秒

网友P:
1、同意 jin5174:问题2:脉冲信号如果是在合上开关之前,那么这一信号只能经由长长的导线传到正极———并且,应为这是一脉冲信号,不可能事先在回路中形成它的电位,故,根据电场在导线内的传导速度和导线的长度————脉冲信号到达正极需要的时间应该是2秒;
2、脉冲信号是交变磁场,是电磁波,需要传播的时间!

网友S:
长见识啦!

网友I:
1  电波的传送也是要时间的,电波的速度与光速一样.
2  电工学规定电流的方向是电源的正极流向负极.单在实际的电路中,当正电荷从电源的正端流向电源的负端的同时,负电荷也会从电源的负端流向正端.电荷的移动就形成了电流.
3  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A  B先亮,C后亮

网友L:
哈哈!有回到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是只考虑答案对错.
现在在答案正确时怀疑理论,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中.

网友T:
    呵呵,记得好象电子移动虽然很慢.但电流在导体中的移动速度是好象是光速吧

网友:
to 刘志斌和jin5174和标准触点
首先先确定一点共识,这是条无阻抗回路。还有假如讨论ABC的先后亮的时间间隔就算是小但也算是具有先后循序。灯泡接收1个电子都亮。
另外假设条件,电池正端电压24V,参考端为电池负端,为0V接GND。
于是有To jin5175
按照你的说法,在回路导通前,电位就确定了。这点我同意。也就是说,在回路导通前,在各个灯泡之间的电位都是+24V,这是,ABC三灯之连导线均无电位差,那么在闭合的瞬间(时间还为0),因为电子还没有开始流动。那各个电位将是一样的。当瞬间过后的下一个瞬间,电子开始流动,此时开关连电池正的那部分先要接收到第一个的电子,此时将造成开关连接电池正那部分的的第一位置电位降低,这瞬间与下一位置产生电位差,下一个电子才移动。如此很多个瞬间后,第一个电子才传到电池的+上。所以,结合jin5175兄的意见。那应该是最先接近开关的那个灯亮。于是是A先亮。

网友U:
看过一个电影  一个发电厂被关了 整个城市的是一片一片的黑的

网友V:
没电阻吗?

网友F:
西玛朋友,按照你的观点,应该是A、B同时亮啊~~~当瞬间过后的下一个瞬间,电子开始流动,此时开关连电池正的那部分先要接收到第一个的电子,此时将造成开关连接电池正那部分的的第一位置电位降低,这瞬间与下一位置产生电位差,下一个电子才移动---问题是如果电源正没有一个电子拼命的推动电子向B运动,那么A点的电子也就不能获得移动的力量。按照你的理论,接通瞬间,A的电子走掉一个,下一个还没有跟上,那么跑掉的电子原位置将会出现一个空穴!这似乎是半导体电路的理论啊~~现代理论是否证明电子在导体内部是可以压缩的吗?确实,波在不同的介质内运动,速度是不同的,就像声音,问题是导体内部的电子定向运动被定义为电流,而不是电波,原因就是一个波动性和一个流动性的问题。还是假设一条装满水的管道,忽略别的因素单纯分析:水流是什么?是水分子的集体流动,少数的分子运动应该定义成涡流或者涌浪吧?你打开水龙头,有水流出,在远处的水表事实要慢一些才会转动,除了水表自身的问题,还在于水管事可以受压变形的,也就是说阀门没有开时管道受压变形储存了能量,打开阀门,首先,管道要释放这个能量,然后才是水表后面的水推动水表转动,这个是事实,但是这属于外部因素,不能当作一个纯粹的流动理论的。不过,这也揭示了波的运动原理,水的脉冲压力(或者在水中传递声音),就是通过克服水的惯性(阻止移动),利用管道的储能,一步步传递的。问题是,谁能证明电子在导体内部也适用于这个管道压缩理论?电脉冲,在导体内部只能解释为一个高于或低于导体内部原有电压的异常压力,要形成脉冲电流同样需要一端进电子另一端出电子,只有电压产生电流,灯泡才会发光,才会产生电功。什么是脉冲,如果把每天晚上开灯,睡觉前关灯这一变化与这一年比较的话,这一开一关就是脉冲了。我自己解释了半天也有点糊涂了,呵呵,要证明大家谁的理论正确,其实根本就是需要证明:电子在导体内部传导,是否会被压缩或能量会被暂时储存的问题。

网友P:
    当开关闭合时,电路中的电子同时定向飘移,包括各灯炮灯丝的电荷同时一起无时差的同步运动形成电流!

网友F:
如果不是研究理论,用事实解析,应该是接通瞬间,AB同时亮,C要晚一些。把接通前的电压当作零点,其实在AB两端存在的就是一正一幅压力相等的2个电压,既然他们除了电压的正负,其他条件都是相等的,那么接通后肯定就是同时亮了。30万公里的导线即使不考虑电阻(只要允许电流任意小再长的导线只要有电压就会形成电流,就能有电功或者说灯会亮),单单是寄生电容和电感就足以延迟C的点亮时间了。脉冲需要计算各个参数了,绝对不能适用电波在真空中的速度来计算时间。

网友P:
1、其实这个题目如果离开出题的本意,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就向大家说得,电阻无穷大,灯不会亮;
2、这个题目是考察稳恒电场的分布、和交变电磁场的传播的基本概念、规律的;
3、只有交变电磁场有传播,以波的形式传播,且是光速;
4、这样这个题目的两个答案很明确,灯是同时亮,脉冲2秒到达;
5、如果讨论其物理机制就更没有意义了!

网友:
单个电子是不能压缩的,但是电子和电子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可以压缩。

另外呵呵·我觉得讨论这个唯一有一点点的意义在于未来,超导应用实践后,经典电气理论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个讨论气氛我喜欢呵呵~~

网友:
对了,又想到几个概念可以支持我的理论嘿嘿~~~:
1、电子为什么会动,因为有正电荷对它造成吸引。因此,电子的运动是收到吸引力的作用。在开关的一瞬间,第一位置有个吸引力。
2、电子也是有质量的。
3、另外电池的作用是让电子从正端转移到负端。

网友:
这个题目也不是我写出来的,我也只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才转过来给大家研究一下,题目的本意好像就是不考虑电阻(因为我觉得那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导线也是可以弯曲的,也就是说三个灯泡是放在一起的,所以也不用去考虑光的传播速度了,关健是考虑电流的运行方式。就像前边几位讲的,电子是否可以压缩的问题 。

网友P:
1、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所有自由电子由低电位向高电位定向漂移运动,形成电流,不存在电子之间的作用力,即不存在压缩的问题;
2、自由电子是个理想物理模型,和理想气体类似,认为电子之间、电子于其它电荷之间不存在作用力,只有相互碰撞;
3、把电子看成自由电荷的理由是,认为电子之间的距离足够远,他们之间的作用力小到可以忽略为零!

网友P:
1、举个例子,大家见过农村打麦场用风力把麦粒子与壳、茎、叶分离时,当扬起的麦粒从高空在重力场的重力作用下落时,所有麦粒做着同样的动作,相互之间不存在压缩的作用力;
2、在讨论电路电流时,我们不用考虑电子之间的作用力,那是次要矛盾,而电场对电子的作用力是主要矛盾;
3、这样理想化的依据就是电路中的电子之间的距离足够远,作用力忽略为零,就是大家平时说的自由电子,“自由”!

网友W:
这个问题很无聊。想考什么知识点???
电流的定义?电流的原理?还是电流的速度?
没意思。

网友P:
这不是个无聊的题目,是个不适合你回答的题目,也是个不适合论坛的题目,是个知识性针对性很强的题目,是个分析、思维方法很强的题目,难怪大家七嘴八舌说不清!

网友X:
毫无意义的问题,无止境的纠缠~~~~~~到超导时代再讨论吧!!

网友:
准确的说,对大家挣钱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我们电工来说,上这个论坛不是为了利益的,而是交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