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信dp头问题

楼主(2008-01-04):
    DP头打开后发现有烧焦的痕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A(2008-07-13):
这么猛,连DP头都烧焦,那链接的DP设备怎么样了?

网友B:
是不是串入高压了?检查接线

网友C:
请说详细点!

网友D:
可能是机柜接地不良 致使屏蔽线有电流通过

网友E:
还从来没有遇见个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在网络附近使用了电焊机,而且接地不可靠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G(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