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利普变频器模块解答并提供模块

楼主(2008-01-04):
海利普三相1.5KW变频器模块规格是哪家产品,具体型号?它是白色外形,RST和UVW在两侧。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模块我有!联系电话13511378079周工

网友B:
我可以解决一切海利普的问题   电话13516776772  我是海利的

网友C:
fp25r12ke3价格,普通发票

网友D:
楼上你要几个   浙江绍兴的   13758566744 卢工  有问题可以咨询

网友E:
应该是P089吧,但经对不是fp25r12ke3,海利普没那么大方.早期有用BSM10GP120后改用P089了

楼主:
我已搞定是P0892003,谢谢大家

网友F(2009-07-01):
请教一个问题!我这有台海利普的变频器,型号为:HLPA03D723B,现在他的模块看不清,只能看到是P08*A2004,不知道中间那个什么数字,有点像8,但好像没有这个型号,有P086的

网友F:
功率为3.7KW的,不知用的是那种模块,

网友G:
应该是P086A吧,600V,30A;P085A得电流20A;

网友H: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