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电工理论试题

楼主(2008-01-05):
中级电工理论试题
一、单选题:

1.为提高电容器的耐压值,将电容器串联,已知:C1为10μf/250V,C2为20μf/300V,将它们串联后,则总电容的耐压值为(     )。

A:250V    B:300V    C:375V    D:550V

2.已知:u=311sin(314-10°)V,其相量表示为(     )V。

A:311∠170°    B:311∠-190°    C:220∠170°    D:220∠-350°

3.当可控硅串联工作时,应在每个可控硅上(      )。

A:并联电阻均压    B:串联电阻均流    C:串联电阻均压

D:并联均压电阻和阻容元件

4.一个满刻度为200V的1.5级直流电压表,基本误差为(      )。

A:±3V    B:±1.5V    C:±4V    D:±0.3V

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与定子电压(     )成正比。

A:U1    B:1/U1    C:U12    D:1/U12

6.电杆与电杆拉线间的夹角一般为(     )。

A:60°    B:30°    C:45°    D:50°

7.导线水平排列时横担距杆顶距离一般为(     )mm。

A:300    B:200    C:450    D:600

8.我国现行规程要求并联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的百分比值相差不超过(    )。

A:3%    B:5%    C:10%    D:15%

9.当变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会产生环流,并在两台变压器内产生电压降,使得两台变压器输出端电压(     )。

A:上升    B:降低    C:变比大的升,小的降    D:变比小的升,大的降

10.一台新的电机,额定电压380V,其绝缘电阻应大于(    )兆欧才能使用。

A:0.1    B:22    C:0.5    D:1

11.集基偏置电路,改善工作点的反馈是(    )。

A:电压负反馈    B:电压正反馈    C:电流负反馈    D:电流正反馈

12.为提高变压器的效率主要是降低(     )。

A:铜损    B:铁损    C:内阻压降    D:短路阻抗

13.单相电容电动机里的电容是串联在(     )中的。

A:工作绕组    B:起动绕组    C:励磁绕组    D:变磁极对数

14.异步电动机转子中电动势和电流的频率与转差率成(     )。

A:反比    B:无比    C:正比    D:指数

15.三相鼠笼型异步电机最新的调速方法是(     )。

A:调电压    B:变电阻    C:变频率    D:变磁极对数

16.RLC串联的正弦交流电路的谐振频率f为(     )。

A:2π    B:1/2π    C:1/2πLC    D:2π

17.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对于感性负载来讲(    )。

A:必须加续流二极管    B:可不加续流二极管    C:必须加续流电阻

D:可不加续流电阻

18.在操作闸刀开关时,动作应当(     )。

A:迅速    B:缓慢    C:适中    D:平稳

19.容量在800KVA以下的电力变压器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    )。

A:1%~3%    B:3%~6%    C:6%~8%    D:8%~10%

20.一段绳索两端受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对拉力时,绳索平衡,若改变拉力则失去平衡,该说明(     )。

A:二力平衡公理不成立    B:二力平衡只适用于受拉情况,受压不成立

C:二力平衡只适用于于刚体,不适用变形体

D:二力平衡公理不适用于刚体,只适用变形体

21.10号变压器油,其凝点不高于(    )℃。

A:0    B:10    C:-10    D:±10

22.在正弦交流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