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试题

楼主(2008-01-05):
 试    卷      单 选 题     1. 选择避雷器的技术条件应包括(  )。       A. 额定电压       B. 额定电流       C. 额定开断电流       D. 额定容量        2. 不同回路长期持续工作电流应根据(  )确定。       A. 单回路按最大负荷电流(包括事故情况下转移过来的电流);       B. 双回路按最大负荷电流的1.8倍;       C. 母联断路器按最大元件负荷电流的2倍;       D. 单台变压器回路按额定电流的1.3~2.0倍。        3. 对于污秽较严重地区的电气设备采取的最有效处理方法是(  )。       A. 增大电瓷外绝缘的泄漏比距       B. 采用玻璃绝缘子       C. 采用硅橡胶绝缘子       D. 采用户内配电装置        4. 变压器阻抗选择一般不考虑(  )。       A. 中性点接地方式       B. 系统短路容量       C. 变压器损耗       D. 运行中电压变化        5. 高压断路器参数选择所要求的条件不正确的是(  )。       A. 额定关合电流≥短路冲击电流       B. 断口间绝缘水平≥一侧工频反向电压;       C. 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系统首项开断系数取1.3;       D. 110kV断路器端子可承受的水平拉力≥750N。        6. 63kV及以下高压隔离开关相间距离小于厂家规定尺寸时须校验(  )。       A. 动稳定电流值       B. 热稳定电流值       C. 泄漏比距       D. 机械荷载
7. 选择母线从窗口穿过且无固定板的电流互感器对其进行的校验不必要的是(  )。
   A. 变比
   B. 动稳定
   C. 热稳定
   D. 绝缘水平

  8. Ux为系统额定电压,供保护、计量综合使用的电压回路由三台单相电压互感器接在一次相电压上组成。则该电压互感器的一次电压和二次电压应分别选择为(  )。
   A.
   B.
   C. Ux,100
   D. Ux,

  9. 对35kV及以下高压负荷开关的切断不安全的是(  )。
   A. 15A电缆电容电流
   B. 5A架空线充电电流
   C. 1000kVA变压器空载电流
   D. 基于额定电流的闭环电流

  10. 选择限流电抗器时,正确的要求是(  )。
   A. 额定电流按持续工作电流;
   B. 正常工作时电抗器上电压损失不大于额定电压的5%;
   C. 在电抗器以下短路时其上母线剩余电压应在80%以上;
   D. 无需进行动稳定校验。

  11. 选择消弧线圈时不应考虑的条件是(  )。
   A. 电网电容电流值Ic应考虑电网5~10年的发展;
   B. 消弧线圈应避免在全补偿状态下运行;
   C. 欠补偿运行;
   D. 长时间中性点位移电压≤15%相电压。

  12. 支柱绝缘子及穿墙套管动稳定校核P(允许力)/Px(破坏力)应不大于(  )。
   A. 0.4
   B. 0.5
   C. 0.6 &n

网友A:
附上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B:
没有答案吗

楼主:
答案正在解决中。

网友C(2009-03-27):
引用 网友A:
附上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D:
没有答案对我来说等于O

网友E(2009-05-15):
请附上答案  就更有意义了

网友F:
没有答案有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