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05):
我们这的高压电容器总是爆保险,检查还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用高压摇表测量高压电容器,看是否有短路现象或者漏电,然后更换或拆除试试,就明白了。注意要放电的,安全第一。

楼主:
检测过了啊,都正常的。

网友B:
一点总结与大家分享,多多交流。
导线的根数与电动机的启动方法和绕组有关:
一般直接起动和降压起动的电动机--3根
Y---△起动:6根
延边三角形起动:9根
频敏变阻器起动的绕线电机是:穿2管,每管3根
双速电机:6根
三速电机:10根
直流电机一般是串励:2根,并励或复励:3根
﹋﹋
电磁调速电机是穿3管,
① 是主回路3根导线
② 是调速回路2根导线
③ 是测速回路3根导线
其中调速回路和测速回路必须是多股的软铜导线。
﹋﹋
同步电机是:2管
① 是主回路3根导线
② 是励磁回路2﹋3根导线

楼主: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