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u参数

楼主(2008-01-05):
在交流传动中,应如何确定U参数的值?
比如说U952.28=?时,功能图770中的异或门激活,如何确定?如果选默认值20会怎样?

网友A:
如果选默认值20是不使用此门

网友B:
又长见识了

网友C(2008-03-10):
U952.多少的参数要设置成一个比较小的数值,这样才可以使能相关的自由功能块,20是非使能,你如你设置为2就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