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触器的使用

楼主(2008-01-05):
请问:
1.什么时候使用交流接触器,什么时候使用直流接触器(直流线圈)?
2.使用直流接触器的多不多?市面上是否容易采购得到?
3.国外(如印度、巴西、孟加拉、缅甸、南非、伊拉克、新加坡)是否经常使用直流接触器?是否用以采购?

先谢过给我回帖的朋友!

网友A:
直流接触器(直流线圈),使用安全不过须提供DC24V电源,一般外国生产的多,如:金钟.施耐德.西门子等

网友B:
直流接触器是用于通断直流的接触器,并不是线圈是直流.线圈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
直流接触器主要用于大电流直流电路,因为直流更容易引发电弧的原因,所以不能使用交流接触器代替.
国内直流接触器应用的很少,国外也是同样,因为直流大电流在实际应用中相对交流本身就少.

网友C:
直流接触器线圈电压有直流200伏的,以前看到过.

网友D:
接触过的是各种电瓶拖车和电瓶叉车

网友E:
接触器的线圈回路有两种,一种是交流控制,另一种是直流控制,单从控制回路讲,交、直流都比较常用,只要有相应的控制形式就行。

网友F:
交流接触器可以有各种电压等级的交、直流线圈,但它还是交流接触器,不能因线圈是直流就叫直流接触器。
    你现在的问题并没涉及直流接触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感谢“ 勃龙工控”和“李纯绪”纠正我的错误!

楼主:
再问各位:
1.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常用吗?
2.国内市面上是否容易采购得到?
3.国外(如印度、巴西、孟加拉、缅甸、南非、伊拉克、新加坡)是否经常使用?是否容易采购?

网友B:
直流线圈的接触器不常用,在先进点的国家你找一些国际大公司的代理商去买,落后点的国家你想也别想.
在中国,可以购买到.

网友G:
不常用的
国内不太好买到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中转算了。

网友E:
直流线圈的接触器在国内也很常见,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的接触器规格、品种较为齐全,质量也不错。

网友H:
常闭触点的直流接触器比较少见

楼主:
不知道施耐德和西门子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是否可以很容易就买到

网友I(2008-03-21):
从安全考虑与目前市场PLC广泛应用DC继电器控制负载AC接触器较多,至于如何选型电压那需按使用条件或环境考虑,或按客户要求选型。DC维修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