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根数与电动机的启动方法和绕组有关

楼主(2008-01-05):
 一点总结与大家分享,多多交流。
导线的根数与电动机的启动方法和绕组有关:
一般直接起动和降压起动的电动机--3根
Y---△起动:6根
延边三角形起动:9根
频敏变阻器起动的绕线电机是:穿2管,每管3根
双速电机:6根
三速电机:10根
直流电机一般是串励:2根,并励或复励:3根
﹋﹋
电磁调速电机是穿3管,
① 是主回路3根导线
② 是调速回路2根导线
③ 是测速回路3根导线
其中调速回路和测速回路必须是多股的软铜导线。
﹋﹋
同步电机是:2管
① 是主回路3根导线
② 是励磁回路2﹋3根导线

网友A:
我见过3速电机是9跟线的。不知道这10跟线的电机其这样接线方法?

楼主:
我见过3速电机是9跟线的。不知道这10跟线的电机其这样接线方法?
我的回答:三速三相异步电机10条线为:U1 V1 W1 U2 V2 W2 U4 V4 W4 还有一条是U3 ,所以是10条线。

网友A:
能知道其接线方法吗???

网友B:
知道延边三角形起动

网友C(2009-08-31):
   我们厂很多电机     13  条引出线。    U1 V1  W1    U2  V2  W2  U5  V5   W5   U6  V6   W6   加上接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