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兼容Xilinx USB 下载电缆

楼主(2008-01-05):
全兼容Xilinx USB 下载电缆

产品介绍:
本下载电缆适用于Xilinx  CPLD/FPGA芯片的下载调试。
支持JTAG、Slave Serial下载模式。与Xilinx Platform USB Cable完全兼容
详细介绍:
1.目标器件VCC兼容+1.5 VDC to +5 VDC
2.可配置所有Xilinx器件
3.支持iMPACT 和ChipScope
4.支持JTAG和Slave Serial配置模式
5.目标器件下载时钟可选,最高可达24 MHz
6.LED状态指示灯指示目标器件电源状态
7.使用方便: 只有要USB 口的计算机都可以,无需并口。
关于质保和技术支持:
质量问题,产品本身1个月保换,一年免费维修。

以下是XILINX原厂电缆的资料
Platform Cable USB
Xilinx is now offering a Pb-Free (RoHS compliant) USB compatible cable for in-circuit configuration and programming of all Xilinx devices. Platform Cable USB is certified by the USB Implementors Forum (USB-IF). It has industry-leading performance and is compatible with Full Speed (USB 1.1) and Hi-Speed (USB 2.0) ports. This product will address the new generation of PCs that have eliminated legacy IEEE 1284 parallel ports.
Buy Now! - visit the Xilinx Online Store or contact your local distributor.
安装驱动
USB cable FAQ
Firmware History
Platform Cable USB Data Sheet (PDF)
简介 (PDF)
Feature Benefits to Customers (PDF)
设备支持
Virtex-4
Virtex-II Pro
Virtex-II
Virtex-E
Virtex
Spartan-3E
Spartan-3
Spartan-IIE
Spartan-II
Spartan
CoolRunner-II
CoolRunner XPLA3
XC9500XV
XC9500XL
XC9500
Platform Flash
XC18Vxx Series
软件需求
Windows XP
Windows 2000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3.0 (32-bit) or later
关键特性
True plug-and-play
Bus-powered USB device (no power supply required)
Selectable target clock frequency up to 24 MHz
Compatible with Full-Speed and Hi-Speed USB ports
USB-IF certified
Firmware downloadable over cable
Target power status LED
CE and FCC compliant
Compatible with target voltages in the range of +1.5 VDC to +3.3 VDC
iMPACT and ChipScope support in ISE 6.3.03i (Windows only)
Linux support in ISE 7.1i
Supports Boundary Scan and Slave-Serial configuration modes
Pb-Free (RoHS compliant) cable available: HW-USB-G

特别声明:
     由于近期网络邮购部定单火爆,有很多电话咨询担心网络邮购的安全可靠,故本站发表声明如下!
     本站为正规公司运做,信义可靠!
     北京方面的客户可以直接来北京中关村中发2112柜台取货购买!(坐车到海淀黄庄下车,中发电子大厦2112柜)如何找到柜台请点这里
     不方便到柜台的客户可以选择银行汇款邮购,免去您的奔波劳碌。本站有大量发货单据可证明邮购的真实性! 查看发货单据请点这里
具体购买及汇款方式请登陆我们网站:
网址:/xw/bzxw/200602/198.asp查看  如何汇款购买请点这里
详细情况也可拨打电话咨询:
电话:   010-51299598  62535108-11      FAX:010-62538108-17
         010-82625208        手机:13671276968
 公司门市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发电子大厦2楼2112柜台
网址: http://www.dz51.cn&

网友A(2008-10-23):
【产品定位】
基于FPGA的教学实验平台;高校的电路设计/IC设计实验室;
【产品特色】
采用实验箱包装,全金属外壳,美观大方; 客户定制的外观印刷,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印单位名称和LOGO; 提供完整的实验指导手册和上课材料,比如PPT文档; 可以根据需要,裁剪功能,提供不同等级的FPGA核心模块选择;
【硬件资源】
【核心板】
1、FPGA芯片:EP1C20F400,50万门逻辑规模;
2、配置芯片:EPCS4,4Mbit储存量,支持AS和JTAG两种配置模式
3、384K Byte 高速,异步SRAM,三片64K×16Bit的ASRAM,独立的字节使能信号
4、8M Byte 高速SDARM,一片2M×32Bit SDRAM ,4个Bank,最高166MHz读写速度;
5、2M Byte 快速FLASH,1M×16Bit Flash读写速度为90ns;灵活的页面方式,可以用来存储各种非易失性数据;
【底板】
6、两个9针RS-232 串口,实现与计算机的数据通讯;辅助调试,结果输出;
7、8色的VGA接口,直接VGA显示器对接,实现8种颜色的显示;用于验证VGA时序;
8、PS/2鼠标,键盘接口,标准的鼠标、键盘接口,支持3.3V和5V设备,可以用来验证PS/2的接口协议,实现一个IO设备扩展;
9、USB2.0高速数据接口,采用了应用广泛,性能稳定的Cypress公司CY68013芯片实现了USB接口的扩展,能够与计算机之间实现高速的数据传递;
10、USB1.1实验接口,直接扩展FPGA的IO到USB接口,用于评估FPGA上实现USB Controler的供能;
11、LCD接口,标准的字符型液晶模块接口,16×2字符;
12、I2C接口
13、功能扩展接口,通过相应的扩展板,可以实现Video,Audio以及AD/DA等应用。用户也可以开发自己定义的接口板。
【配套软件】
1、相关开发软件
2、 教学实验的学生指导书
3、 教学实验的教师指导书
4、 教学实例的源代码和代码说明
5、 课堂教学的PPT文稿
【设计文档】
1、实验板用户手册
2、实验板原理图(pdf格式)
3、QuartusII和NIOSII IDE安装指导和入门教程
4、主要芯片的数据手册和仿真模型(Verilog HDL语言描述)
5、更多设计资源正在不断更新中
【实验指导书目录】
第一章、 Altera quatusII 5.0使用介绍:一、 概述,二、 quatusII 设计过程,三、 quatusII 使用实例
第二章、 RSDK-CY1C20 FPGA试验平台介绍:一、 简介:各部分功能电路说明,二、 LED,拨码开关和按键,三、 RS-232串口,四、 PS/鼠标键盘接口,五、 VGA接口,六、 USB1.1接口,七、 LCD接口,八、 高速、异步SRAM,九、 高速、同步SDRAM,十、 大容量、快速FLASH,十一、 USB2.0芯片接口,十二、 编程调试接口,十三、 时钟源,十四、 电源方案,十五、 复位电路,十六、 扩展板接口
第三章、 数字电路与数字系统实验
第一部分、基础试验:试验一、3/8译码器试验,试验二、分频器试验,试验三、BCD/七段数码显示译码器,试验四、模拟74ls160计数器试验,试验五、交通灯控制器试验,试验六、乒乓球游戏机,试验七、扫描数码显示器,试验八、频率计
第二部分、接口控制器实验:试验九、RS-232串口控制器,试验十、LCD显示试验,试验十一、PS/2键盘控制器试验,试验十二、VGA控制输出试验,试验十三、接口互连实验,试验十四、USB2.0 接口控制器
第三部分、SOPC相关实验、SOPC介绍,试验十五、Hello World例程,试验十六、Flash Test 例程,试验十七、人机交互例程,试验十八、uC/OSII 操作系统例程
第四部分、IP相关实验:试验十九、SDRAM 控制器例程,试验二十、I2C控制器例程,试验二十一、FFT/IFFT例程,试验二十二、DCT/IDCT例程

更多产品信息,欢迎登录网站或电话查询。
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TMS320DM642视频图像处理应用主板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采用专业的多媒体(图像视频/音频)处理芯片(TI 的DSP TMS320DM642)为核心,内嵌自主开发的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CIPS),对数字视频/音频进行软压缩及软解压。TMS320DM642具有4.8 GIPS(每秒4.8亿指令)的计算能力,得以实现实时音/视频采集,同时完成复杂的音频/视频数据压缩/解压算法。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具有以太网口、视频/音频输入输出、IDE等丰富的外部接口,采用先进甚低码率视频编码标准的H.264视频编解码算法,支持高清显示(1920*1080I 1280*720P 1024*768 800* 600),在网络音/视频传输交互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在基于复杂图像处理的高速DSP 应用方面有助于用户更灵活的设计出易于系统升级维护、体积更小和具备更灵活、更高处理能力的数字多媒体器及数字网络产品。

1、 功能
1、1视频采集
1、2单路语音采集
1、3视频解压输出
1、4单路语音输出
1、5以太网数据传输
1、6用户程序管理
1、7同步异步串口输入输出
1、8支持二次开发
1、9用户程序网络程序下载
1、10用户程序网络在线调试
1、11双路模拟视频采集压缩
1、12双路AV视频输出
1、13单路VGA视频输出
1、14支持视频本地存储(SD卡存储)
1、15支持视频数据以太网远程存储
1、16支持视频远程实时浏览
1、17采用标准H。264网络视频压缩
1、18完整的TCP/IP协议,支持ARP、IP、ICMP、UDP、TCP、FTP、TELNET等

2、 外部接口
1个音频输入输出端子
1个SD卡接口
1个RJ45接口
1个COM串行输入输出接口
1个VGA视频输出接口
双AV视频输入接口
双AV视频输出接口
尺寸:100mm*115mm

3、 性能指标
视频输入复合视频(PAL/NTSC/ SECAMS)或Y/C(S 端子)
视频输出复合视频(PAL/NTSC/ SECAMS)或Y/C(S 端子)或高清
晰度电视输出(1080I),VGA 输出
音频输入立体声输入或单一麦克风输入
音频输出立体声输出或单路数字音频(SPDIF)输出
DSP 内部工作时钟 600MHz(1.67ns)
DSP 计算能力 4.8 亿条指令每秒
DSP 外部总线时钟 100/150 MHz
SDRAM ON EMIF 16M×64bits 共计256M
FLASH ON EMIF 512K×8bits
以太网接口10/100 Mb/s

4、 工作方式
系统工作方式:独立工作模式。
网络工作方式:主机访问/服务器方式、客户机方式、定制方式。

5、 特性
5、1灵活性
5、2开放性
5、3网络特性
5、4开发特性
5、5视频处理能力的优越性
5、6扩展性
5、7先进性
5、8稳定性

6、 优势
6、1易于产品升级维护
6、2支持二次开发
6、3体积小、功能全
6、4成本低廉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北京汇科动力网站:http://www.huike-dsp.com
CPLD_MCU系列开发板面向CPLD和单片机设计初学者,可作为CPLD和单片机快速入门学习平台和二次设计开发实验工具.采用Altera 公司EPM7000s系列EPM7128S和AT89S52高性能单片机,提供丰富的接口和外设及可选配的液晶,支持片外3.3和5v接口,方便用户设计调试和外扩应用.同时本开发板提供丰富例子,涵盖所有外设接口的应用及CPLD和单片机数据通信应用,方便用户极快进入CPLD和单片机设计深层次领域.
硬件资源:

? 5V、3.3V板上电源;

? 采用ALTERA的EPM系列EPM7128S-PC84型号CPLD;

? CPLD支持JTAG实时下载调试模式;

? CPLD核心板可以独立使用和IO外扩使用;

? 提供2个标准RS232 串行接口;

? CPLD支持音频输出模块;

? CPLD支持VGA显示接口;

? CPLD支持6个LED 显示;

? CPLD支持7段数码管;

? CPLD支持晶振可插拔,满足不同设计要求;

? CPLD和支持1602液晶和128*64图型点阵液晶显示模块;

? 采用ATMEL公司AT89S52单片机;

? 单片机支持在线下载烧录;

? 单片机支持所有IO外扩,外接调试器可以在线仿真;

? 单片机支持9个小键盘输入;

? 单片机支持LED显示;

? 单片机支持数码管显示;

? 单片机支持蜂鸣器输出;

? 单片机支持串口数据传输;

? 单片机支持1602液晶和128*64图型点阵液晶显示模块;

软件资源(开发环境):

Altera QuartusII;

KeilC51

部分附带实验(含全部代码源工程),帮助客户开发其他应用:

2 CPLD/单片机控制数码管实验;

2 CPLD/单片机控制LED实验;

2 CPLD控制音频播放实验;

2 CPLD/单片机按键控制实验;

2 CPLD/单片机串行通讯实验;

2 CPLD/单片机控制1602液晶显示实验;

2 CPLD/单片机控制128*64图形点阵液晶显示实验;

2 CPLD控制VGA显示实验;

2 单片机控制蜂鸣器实验

2 单片机在线烧录实验

2 单片机读写I2C存储芯片实验

2 CPLD与单片机数据通信实验;

2 VIP用户可以论坛升级,实例更新中……

学习文档:

l 开发系统使用手册

l 开发系统实例操作手册

l Altera公司QuartusII软件教程(CPLD/FPGA设计)

l Altera公司CPLD/FPGA芯片选型指南

l QuartusII设计软件安装手册

l KeilC51教程

硬件配置包括:
EPM7128核心板1
51主板 1
16*2液晶模块 1
串口延长线 1
5V1A电源 1
MCU 51下载线 1
ALTERA下载线 1
产品光盘 1
产品保修卡 1

具体购买及汇款方式请登陆我们网站:http://www.huike-dsp.com
或到我公司门市:北京市海淀区中发电子大厦2112柜台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特别声明:
由于近期网络邮购部定单火爆,有很多电话咨询担心网络邮购的安全可靠,故本站发表声明如下!
本站为正规公司运做,信誉可靠!
北京方面的客户可以直接来北京中关村中发2112柜台取货购买!(坐车到海淀黄庄下车,中发电子大厦2112柜)如何找到柜台请点这里
不方便到柜台的客户可以选择银行汇款邮购,免去您的奔波劳碌.

网友A:
DSP2407开发板
DSP2812开发板
DSP5402开发板
DSP5509开发板
DSP642开发板
USB_Blaster下载电

HFC44B0开发板
HF2410A开发板
HF44B0开发板
FPGA EP1C6开发板
FPGA EP1C12开发板
FPGA XC3S400开发板
FPGA 2C20开发板
FPGA XC2C35开发板
YL-FS2410开发板
YL-P2410开发板
YL-E2410开发板
YL-P2440开发板
YL-P270开发板
YL-44B0开发板
ARM JTAG调试器
下载线系列
液晶模块系列

网友A:
LPC2300 EK V1特价了!!! 详情请上:www.huike-dsp.com
LPC2378开发板介绍
开发板简介
一、ARM7 LPC2300 EK V1概述
二、开发板资源
三、跳线说明
四、开发板配置说明

软件的安装
一、安装集成开发软件KEIL3(版本KEIL3 V3.34 )
二、安装H-JTAG
三、安装Flash Magic

程序的下载
一、使用Keil uVision3下载程序(见Keil软件的帮助文档) 略去
二、使用H-JTAG 4.3程序
三、使用Flash Magic下载程序

应用实例
实例1、GPIO和LCD测试
实例2、USB 音频实例
实例3、 网络测试 HTTP_demo
实例4 :双高性能总线测试:
100MB网络/USB音频 测试
实例5 、人机接口设备USB_HID
实例6 、U盘 USB MEM

特点:
1、 硬件资源丰富,可作LPC23xx所有资源的实验。
2、 丰富的代码例程,让你快速上手,缩短学习ARM的时间加速项目的开发进度。
ARM7 Kit (LPC230)标配采用PHILIPS 的LPC2378芯片,是一款性价比高的ARM7入门学习板.双串口,一个USB2.0接口,可接MMC卡(作U盘),作USB声卡,LCD1602液晶接口,CAN总线CJA1040,100M RJ45网络接口。
可以直接ISP在线下载,此实验板提供了丰富的LPC23xx相关例程,让你快速上手,缩短学习时间加速项目的开发进度,省下你更多的宝贵时间。
内容:
* GPIO的控制实验,LED(发光二极管)、
* RTC实时时钟实验(芯片内部自带)
* AD实验,可调电位器
* DAC转换实验(自带),进行USB Audio(USB声卡)实验.
* 外部中断实验,本板采用EINT0口进行中断实验
* 双串口,可以与PC或其它外设通讯,也可以做相互通讯实验
* 8个LED可作指示条
* 16*2 字符型液晶.
* USB Audio(USB声卡)实验;USBHID实验;USB转串口的实验。
* 可外接MMC/SD卡,可以自己做(DIY)读卡器,海量U盘。
* 可连接网络,实现HTTP、FT、UTP等。

开发板资源:
1、支持JTGA接口调试、下载。(方便大家用仿真器调试,可以选配 ARM JTAG Adapter)
2、支持串口ISP(bootloader)下载功能
3、USB2.0 DEVICE接口,可接MMC卡(U盘);可作USB Audio Device(USB声卡)、以及USB HID。
4、10M/100M的RJ45网络接口(采用国家半导体公司的芯片DP83848)。
5、双RS232接口。COM0可用作ISP和普通串口,COM1只可用普通串口。
6、双高速CAN2.0接口(采用PHILIPS芯片TJA1040)。
7、10bit AD转换(可调电位器)、DA转换(USB声卡)。
8、液晶显示(LCD1602)。
9、2个按键,8个LED灯。
10、JTAG接口
11、其它功能(扬声器输出驱动-可直接接扬声器)。

开发板配置说明:
标准配置:
1、ARM7 LPC2300开发板(配LPC2378 MCU) 1块
2、LCD1206 液晶 1块
3、串口延伸线 1条
4、USB打印线 1条
5、交叉网线 1条
6、光盘(内含LPC2300的例程及使用手册) 1 张
可选配件:
*ARM JTAG 调试器(USB接口的JTAG调试器支持KEIL)
*STD JTAG调试器(支持ADS、Realview )

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飞利浦PO2140-EK V2 评估板公司网站:http://www. huike-dsp.com

PO2140-EK V2 评估板可用于用户没有目标板情况下,或者产品研发前期帮助用户测试代码、验证设计,或学习熟悉ARM体系使用,本评估板兼容所有LPC213X/214X系列ARM芯片。下面将详细介绍本评估板的软硬件构成。
PO2140-EK V2评估板由核心芯片飞利浦公司的LPC214X加上几个外围扩展芯片构成,LPC214X系列包含了所有飞利浦LPC2100系列的功能,而且增加了USB接口,使得系统功能更强大!
开发套件配置:
本开发套件包括以下附件
1) PO2140-EK V2开发板主板一块
2) 客户可选CPU-PACK板一片(标配LPC2148_PACK)
3) 16*2字符型液晶一片
4) 配套的用户手册(在CDROM)
5) 开发工具和测试代码等(在CDROM,包含ARM ADS,KIEL FOR ARM,IAR FOR ARM)
6) ARM简易调试线(配套有调试代理软件,可以在ADS,REALVIEW,IAR环境下使用)
7) USB连接线(A to B)
8) 串口连接线 ( 孔对孔直连 )
9) 配套光碟
可选配件:
1) CPU_PACK 板,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更多型号的CPU_PACK板。
2) MMC/SD卡,本开发板支持MMC/SD卡读写试验,MMC/SD卡为可选配置,推荐用户自行到市场采购
3) Multi_ICE 兼容JTAG仿真器,推荐用户自行选购。

注:本开发套件硬件上兼容keil公司MCB2140/MCB2130,兼容IAR 公司2140/2130开发套件,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功能。所以keil官方网站的测试代码和IAR官方网站提供的测试代码都可以在本套件上正常运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用户对编译器开发工具等的选择空间。而且可以实现多平台测试,以对比各个编译工具的优点和特色!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官方网站提供的测试代码仅仅适用于自己的编译器,也就是说keil的代码是不能拿到IAR的编译环境下编译,它们之间跨平台编译需要做大量工作!

板子配置
PO2140-EK V2开发板支持下列功能.
USB 2.0 Full Speed Interface
PO2140-EK V2开发套件提供了USB全速接口,此USB接口并非外部扩展,而是LPC214x自身集成的硬件USB接口。并且可以通过USB接口为系统供电。
两个串行接口
PO2140-EK V2提供了标准的DB9连接的串行接口,并且两个都引出,方便用户选择使用。其中COM0为简化串口,COM1为标准MODEM串口。
低频放大器LF Amplifier
PO2140-EK V2提供了一个音频放大器,连接到D/A转换器的输出,可以通过J7,J8跳线设置选择通过D/A转换器控制液晶屏背光亮度(J7=1~2)或者驱动喇叭发出声音(J8=1~2)。
ADC
PO2140-EK V2提供了两个可调整的模拟电压(电位器),可以方便测试A/D转换器,并且可以把POT2当成一个控制量使用,可以通过跳线J3使能和禁用这个功能。POT1可以作为普通的A/D试验或者通过修改代码实现POT1的功能。
PWM
PO2140-EK V2提供了两个PWM输出,其中PWM4输出为专用的PWM试验输出端,通过板子右下角的测试点可以测试原始的PWM信号(TP6/PWM测试点)和通过低通滤波后(TP1 /DAC测试点)得到的直流电压随PWM变化的情况。PWM5的输出端通过低通滤波后可以通过跳线J7,J8 选择控制液晶背光亮度(J7=2~3)或者驱动喇叭发出声音(J8=2~3)。
LCD接口
PO2140-EK V2支持16*2字符型液晶。为用户开发可视界面提供便利,通过LCD组(JP13,JP14)选择使能(短路),禁止(开路)此功能,IAR 官方网站提供的LCD测试代码对此功能有很好的支持。
SPI试验接口
PO2140-EK V2为用户开发SPI总线提供了便利直观的可视界面,通过SPI串入并出的74HC595可以在LED数码管上看到通过SPI发出的命令字,判断SPI设置,工作是否正常,通过JP17使能(短路),禁止(开路)此功能
IIC试验接口
PO2140-EK V2支持IIC总线,板上内置了支持IIC总线的EEPROM。可以方便用户调试验证IIC总线或者作相关试验。
MMC/SD卡接口
PO2140-EK V2增加了对MMC/SD卡的支持,可以通过LPC214X内置的USB实现读卡器等高级功能,IAR的MMC演示程序支持MMC信息配置识别功能。
键盘接口
PO2140-EK V2提供了3个按键, 注意S2 为复位键,不是键盘! S1/INT1 ,B1/KEY1(INT2) ,B2/KEY2(INT0)。方便用户试验键盘操作,由于3个按键都是连接到INT接口,所以可以使用IO查询模式或者中断模式!另外 B1 ,B2 在IAR提供的“USB MOUSE”演示程序中担当光标移动功能键。
LED灯试验口
PO2140-EK V2在P1.16~P1.23上通过HC244驱动8个LED灯,方便用户作为指示或入门演示使用,此功能可以跳线J5使能和禁止,短路使能,开路禁止。同时这个功能在KEIL官方提供的例程中兼作声音的UV指示(USBAudio)。
GPIO试验口
PO2140-EK V2将所有的GPIO引出,方便用户试验,板子最右侧的双排针(GPIO)我们都作了详细的标识,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连接试验。
ISP下载接口
PO2140-EK V2的提供了硬件ISP下载支持功能,可以通过设置跳线J1,J2实现软件自动控制的ISP功能,免去了ISP过程需要人为设置硬件电平条件的操作。使得操作更方便更简洁。J1,J2 全部短路使能ISP功能,断开禁止此功能。ISP功能通过COM0 接口和PC通讯,波特率为自适应,上位机需要安装PHILIPS公司的ISP下载软件“LPC 2000 Flash Utility”,一定要V2.2.2或者更高版本才支持214X系列芯片!
ETM TRACE 跟踪调试接口
PO2140-EK V2的ETM TRACE接口可以连接TRACE跟踪调试设备,可以实现实时在线跟踪调试功能。
JTAG 下载调试接口
PO2140-EK V2的JTAG接口加上配套的简易JTAG调试线,就可以实现实时在线调试功能。简易调试线通过调试代理程序(H-JTAG或者其他调试代理),利用RDI接口在AXD,REALVIEW 或者IAR里实现实时仿真。
CPU PACK 接口
PO2140-EK V2的CPU PACK接口方便用户仅用一套通用的主板,通过随意更换开发板的主芯片PACK(目前仅限于LPC213X和LPC214X系列),实现不同芯片的开发仿真功能,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

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飞利浦PO2290EK V1开发板
开发板说明

微控制器(MCU)
▲ LPC2292(PHILIPS),ARM7TDMI-S
扩展外部存储器
▲ 2M字节NOR FLASH(SST39VF160或者SST39VF 1601,或兼容型号,可支持4M字节NOR FLASH)
▲ 512K字节高速SRAM(16位工作模式,速度10~15纳秒)
UART(通用串口)
▲ 一个9线RS232 MODEM串口(COM1),一个三线RS232串口(COM0)
网络接口
▲ 10M网络接口,通过CS8900扩展,带有连接和数据传输指示
USB Device接口
▲ USB 1.1规范,PDIUSBD12,带连接指示
CAN总线接口
▲ 两个CAN工业总线接口,使用PCA82C250T驱动
LCD接口
▲ 扩展128*64字符型液晶模块
复位电路
▲ 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设计的可靠复位电路,稳定可靠,并且带手动复位按键
调试及下载接口
▲ 标配20芯标准Multi-ICE 接口,支持标准JTAG仿真调试工具进行在线调试
电源接口
▲ 9V电源或者USB口供电,通过跳线JP5 进行选择,有电源指示灯
其它
▲ 八个按键,8个LED
▲ 一个通过PWM驱动的蜂鸣器,可以做声音提示或PWM试验
▲ 62针的外扩接口,将数据、地址、读写、片选、I/O、中断、ADC、电源、地线等信号引出,方便用户做外扩资源试验(注:每个引出线的功能板上已经给与标注)。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测试源代码
1) ADS1.2 安装程序(评估版),Keil for ARM (评估版),IAR FOR ARM(评估版)
2) 使用ADS1.2通过简易JTAG调试程序的调试代理软件H-JTAG
3) 串口工具软件 SSCOM32.exe,DNW.exe,TFTP.exe
4) PO2290 EK BIOS源代码
5) PO2290 EK测试程序,具有如下功能测试
ADC测试
PWM测试
USB测试
键盘测试
6) PO2290 EK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7) PO2290 EK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8) 开发板上用到的部分芯片手册,资料

PO2290EK开发套件包括:
1) 测试通过的PO2292EK开发板主板一片
2) 随板子配套的资料数据光盘一张
3) 一个简易JTAG调试头
4) 一条串口线(两边都是母头,直连)
5) 一个DB9公头,作为CAN测试用
6) 一条交叉网线
7) 一条USB线(A TO A)
8) 一个包装盒

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飞利浦PO2290EK V1开发板
开发板说明

微控制器(MCU)
▲ LPC2292(PHILIPS),ARM7TDMI-S
扩展外部存储器
▲ 2M字节NOR FLASH(SST39VF160或者SST39VF 1601,或兼容型号,可支持4M字节NOR FLASH)
▲ 512K字节高速SRAM(16位工作模式,速度10~15纳秒)
UART(通用串口)
▲ 一个9线RS232 MODEM串口(COM1),一个三线RS232串口(COM0)
网络接口
▲ 10M网络接口,通过CS8900扩展,带有连接和数据传输指示
USB Device接口
▲ USB 1.1规范,PDIUSBD12,带连接指示
CAN总线接口
▲ 两个CAN工业总线接口,使用PCA82C250T驱动
LCD接口
▲ 扩展128*64字符型液晶模块
复位电路
▲ 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设计的可靠复位电路,稳定可靠,并且带手动复位按键
调试及下载接口
▲ 标配20芯标准Multi-ICE 接口,支持标准JTAG仿真调试工具进行在线调试
电源接口
▲ 9V电源或者USB口供电,通过跳线JP5 进行选择,有电源指示灯
其它
▲ 八个按键,8个LED
▲ 一个通过PWM驱动的蜂鸣器,可以做声音提示或PWM试验
▲ 62针的外扩接口,将数据、地址、读写、片选、I/O、中断、ADC、电源、地线等信号引出,方便用户做外扩资源试验(注:每个引出线的功能板上已经给与标注)。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测试源代码
1) ADS1.2 安装程序(评估版),Keil for ARM (评估版),IAR FOR ARM(评估版)
2) 使用ADS1.2通过简易JTAG调试程序的调试代理软件H-JTAG
3) 串口工具软件 SSCOM32.exe,DNW.exe,TFTP.exe
4) PO2290 EK BIOS源代码
5) PO2290 EK测试程序,具有如下功能测试
ADC测试
PWM测试
USB测试
键盘测试
6) PO2290 EK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7) PO2290 EK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8) 开发板上用到的部分芯片手册,资料

PO2290EK开发套件包括:
1) 测试通过的PO2292EK开发板主板一片
2) 随板子配套的资料数据光盘一张
3) 一个简易JTAG调试头
4) 一条串口线(两边都是母头,直连)
5) 一个DB9公头,作为CAN测试用
6) 一条交叉网线
7) 一条USB线(A TO A)
8) 一个包装盒

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XILINX、AVRISP、AT89S52、Byteblaster、RAM下载线
北京汇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提供XILINX、AVRISP、AT89S52、Byteblaster、RAM,DSP等下载线51,FPGA,ARM,DSP,CPLD系列开发板,欢迎选购。
联系: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电话:010-62537182 13810638885
QQ:1020526564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里甲10号誉德写字楼613室
电话:010-62567863 82617894
传真:010-62567863

网友A:
学好dsp ,工作没问题
Dm642开发板 优惠价1800 WWW.DSPSERVER.C0M
提供各种驱动以及源代码,下载工具,FLASH烧写固化。
启动FLAHS 内置了bios工具,启动初始化代码自动完成了串口IO、键鼠、液晶、视频等各种驱动。
用户可以直接运行自己的c/ASM代码,无需关心复杂的外设,简化开发流程。
使得DM642开发简单如c51单片机,直接进入到项目核心。

网友A:
北京汇科动力特惠供应TMS320DM642视频图像处理应用主板1800元

TMS320DM642视频图像处理应用主板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采用专业的多媒体(图像视频/音频)处理芯片(TI 的DSP TMS320DM642)为核心,内嵌自主开发的嵌入式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CIPS),对数字视频/音频进行软压缩及软解压。TMS320DM642具有4.8 GIPS(每秒4.8亿指令)的计算能力,得以实现实时音/视频采集,同时完成复杂的音频/视频数据压缩/解压算法。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具有以太网口、视频/音频输入输出、IDE等丰富的外部接口,采用先进甚低码率视频编码标准的H.264视频编解码算法,支持高清显示(1920*1080I 1280*720P 1024*768 800* 600),在网络音/视频传输交互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CIPS-VIDEO双向实时图像处理应用主板,在基于复杂图像处理的高速DSP 应用方面有助于用户更灵活的设计出易于系统升级维护、体积更小和具备更灵活、更高处理能力的数字多媒体器及数字网络产品。

1、 功能
1视频采集
2单路语音采集
3视频解压输出
4单路语音输出
5以太网数据传输
6用户程序管理
7同步异步串口输入输出
8支持二次开发
9用户程序网络程序下载
10用户程序网络在线调试
11双路模拟视频采集压缩
12双路AV视频输出
13单路VGA视频输出
14支持视频本地存储(SD卡存储)
15支持视频数据以太网远程存储
16支持视频远程实时浏览
17采用标准H。264网络视频压缩
18完整的TCP/IP协议,支持ARP、IP、ICMP、UDP、TCP、FTP、TELNET等

2、 外部接口
1个音频输入输出端子
1个SD卡接口
1个RJ45接口
1个COM串行输入输出接口
1个VGA视频输出接口
双AV视频输入接口
双AV视频输出接口
尺寸:100mm*115mm

3、 性能指标
视频输入复合视频(PAL/NTSC/ SECAMS)或Y/C(S 端子)
视频输出复合视频(PAL/NTSC/ SECAMS)或Y/C(S 端子)或高清
晰度电视输出(1080I),VGA 输出
音频输入立体声输入或单一麦克风输入
音频输出立体声输出或单路数字音频(SPDIF)输出
DSP 内部工作时钟 600MHz(1.67ns)
DSP 计算能力 4.8 亿条指令每秒
DSP 外部总线时钟 100/150 MHz
SDRAM ON EMIF 16M×64bits 共计256M
FLASH ON EMIF 512K×8bits
以太网接口10/100 Mb/s

4、 工作方式
系统工作方式:独立工作模式。
网络工作方式:主机访问/服务器方式、客户机方式、定制方式。

5、 特性
1灵活性
2开放性
3网络特性
4开发特性
5视频处理能力的优越性
6扩展性
7先进性
8稳定性

6、 优势
1易于产品升级维护
2支持二次开发
3体积小、功能全
4成本低廉

公司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联系电话:010-62537182
联系人:靖素珍
手机:13810638885
E-mail:jsz-dsp@126.com
QQ:1020526564

网友A:
北京汇科动力特价提供 TI DSP2407开发板

TI DSP2407开发板

[系统资源]

DSP处理器TMS320LF2407A ,最高工作频率40MHz;
DSP芯片内置2.5k字SRAM;
DSP芯片内置32k 字FLASH;
外扩32k×16bit的程序RAM,32k×16bit的数据RAM;
监视用LED发光管一个;
DSP所有功能引脚引出,120pin;
程序、数据、IO均能独立寻址64k;
IO输入输出模块――按键控制4个LED;
SCI模块――RS232通讯接口电路;
SPI_DA模块――4路8位串行DA输出;
AD转换模块――2路10位AD采样(可扩展到16路);
CAN模块――CAN总线收发器;
PWM模块――PWM控制微型直流电机正反转;
步进电机支持;
T6963控制器128×64图形液晶接口引出;
SEED1520控制器16×2字符液晶接口引出。

[扩展接口]

DC5V外部电源接口;
IEEE 1149.1标准JTAG接口;
120pin全部功能引脚通过插座引出,用户可以扩展使用;
RS232标准DB9接口插座;
4路DA输出接口插座;
2路AD输出接口插座;
CAN总线接口插座;
直流电机接口;
步进电机接口;
SEED1520控制器16×2字符液晶接口;
T6963控制器128×64图形液晶接口;
液晶背光电源外部接口,可以通过跳线选择。

[代码及实验项目]

1. 外部RAM测试程序实验;
2. 定时器控制LED程序实验;
3. 按键与走马灯控制程序实验;
4. SCI串口通讯实验;
5. SPI接口的DA实验;
6. AD采样实验;
7. CAN总线通讯实验;
8. PWM电机控制实验;
9. 步进电机控制实验(选配);
10. SEED1520显示控制实验(选配);
11. T6963显示控制实验(选配);

以上项目均提供C语言版本的程序源代码,其中实验2同时提供c与asm版本。

[相关资料]

1. 完整的原理图(pdf格式),快速掌握多项实用技术的具体应用;
2. 在线烧写FLASH的方法与工具,用以固化用户自己的程序;
3. 用户手册:50页,非常详细,包含电路分析、代码介绍、CCS2000快速入门指导等;
更多产品信息,欢迎登录网站或电话查询。

公司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联系电话:010-62537182
联系人:靖素珍
手机:13810638885
E-mail:jsz-dsp@126.com
QQ:1020526564

网友A:
51系列ELITE-III 特价优惠!298元
北京汇科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2008-10-22 14:54:40 作者:Syste.master来源: 文字大小:[大][中][小]
本产品由于人性化的设计,强大的功能,已获得用户的极大好评,除个人客户外,越来越多的学校实验室、培训中心采用本产品进行单片机教学和培训。
一、设计亮点
  ELITE-III通过精心独到的设计,极大地扩大了普通单片机开发系统(单片机学习板、单片机开发板)的应用范围和使用环境,其实用性提高2倍以上,并很好地保证了ELITE-III的易用、耐用性和安全性。丰富的接口(仅列出主要部分)RS232接口 I2C接口 SPI接口 A/D输入 直流/步进电机接口 2路继电器接口 红外接收头接口 DS18B20接口 键盘扩展接口 PS/2键盘接口 5V外部供电接口 MCU 40PIN的扩展接口 8051单片机引脚全部引出。
二、丰富的板载资源
ELITE-III不仅有独到创新的设计,而且比同等价位的单片机开发板和开发系统提供了更多的板载资源。
1 DS18B20串行温度传感器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连好DS18B20后,可以实现对温度的高精确测量,如果你感兴趣,通过多个DS18B20传感器也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它属于工业环境中常见的一种高精度温度传感器(DS18B20属于ELITE-III的可选配置)。
2 ADC0804 8位COMS逐次逼近型A/D转换器 “模拟信号—>>数字信号”转换试验。可以外部输入电压,也可通过板载可调电阻调节A/D输入的转换电压 。
3 一体化红外线遥控接收头 红外解码实验,可练习编写单片机的精确延时程序。
4 ULN2003 步进电机和直流电机驱动电路。
6 2路断闭触头继电器 以弱控强器件,工控最常用器件之一。数控机器中最常用的器件之一 。
7 DS1302 一种比较常见的SPI串行时钟芯片 。
8 8X8LED 做LED显示器开发最重要的关键器件,学好这个东东以后做条形屏、大屏幕、字体飞形、特效,可触类旁通,事半功倍,几乎是大同小异,让你立即闯入高薪的上流社会!
9 三种液晶接口选择:12864、12232、1602 用户通过这些接口,可以选择字符液晶或者适当的点阵图形液晶。
10 6位8字LED数码管 6位的数码管足以应付常见的数码管显示功能 。
11 8位流水灯 可以做你想要的最酷的流水灯。
13 方波发生器 产生固定频率的方波信号,用与单片机做外部脉冲计数实验。
14 PS/2键盘读取 PS/2键盘读取 ,电脑键盘解码实验,作为单片机的一个输入设备。
15 4*4按键 4*4键盘。
16 2个单片机I/O直连按键 为便于用户入门学习键盘的功能,专设2个与单片机直连的按键。(出厂状态下,此两按键定义为菜单选择键)
三、实验(C语言与汇编)
由于ELITE-III板载资源极为丰富,可做大量的单片机实验。各例程具有详细的注释,初学者很容易理解。
1 蜂鸣器 —用蜂鸣器模拟报警器声音,用户可以模拟各种报警响声。
2 继电器 两路继电器先后闭合,延时后断开,如此循环,并配有LED指示。
3 8位流水灯 8个由LED组成的流水灯循环逐个点亮。
4 电子钟 用5位数码管显示 时,分,秒用一个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指示。
5 I2C通信 用串口控制24C02读写程序 等等!!!!!!
6 RS232串口通信 单片机通过串口和PC通信,进行数据块的传送。
7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匀速,加速,减速转动 。
8 8*8LED点阵显示 LED点阵扫描显示,可显示英文,数字。
9 4*4按键读取 扫描键盘和数码管,读取按键,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10 LCD1602显示 LCD162移动,闪烁显示。
11 LCD12232显示 LCD12232显示中文,英文,图片。
12 LCD12864显示 LCD12864显示中文,英文,图片。
13 DS1302操作A 通过RS232控制读写 。
14 DS1302操作B 通过LCD12864显示时间,年,月,日,星期。
15 遥控 红外解码,解出的二进制码通过P0口,显示 。
16 DS18B20 DS18B20读写,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 。
17 AD0804转换A 读取模拟-》数字电压转换值,在数码管上显示。
18 AD0804转换B 设计个数字电压表,读取模拟-》数字电压转换值,在LCD12864上显示。
19 PS/2键盘解码 解码键盘数据,识别按键,通过LCD12864显示电脑键盘上所有可显示字符 。
20 综合程序 包括数码管显示,LCD12864图片显示,8*8LED点阵显示,电子钟功能 。
21 八皇后(网友boylinxing创作) 在 8 x 8 格的国际象棋棋盘上摆放八个皇后,使其不能互相攻击,即任意两个皇后都不能处于同一行、同一列或同一斜线上。本程序用 8 x 8 LED 点阵循环显示所有解。(详细介绍请见:http://www.51kaifa.com/bbs/viewthread.php?tid=4375&pid=12964&page=1&sid=FStaZyfn#pid12964)
22 方波计数器 2007.03.27新增加
四、编程
  无需另购编程器,ELITE-III通过串口或USB口,即可在线烧写ATMEL的AT89S系列和AVR系列、WINBOND系列、STC系列和SST系列芯片。烧写速度稳定快速,8k以下程序烧写不超过2.6秒,64k程序烧写不超过9秒。具体支持烧写的型号(部分)如下:
ELITE-III可以用本开发系统对插座系统锁紧座上的芯片直接编程,支持器件ATMEL品牌的AT89S系列单片机、SST系列单片机、WINBOND品牌的部分型号以及STC系列。
五、仿真
仿真器的特点如下:
直接使用KEILC51软件来仿真 • 单步执行 • 跨步执行 • 全速执行 • 运行到光标处 • 支持断点调试 • 源码级在线仿真调试,支持汇编,C语言和汇编及C混合的在线调试 • 读写Data区 • 读写Code区 • 读写专用寄存器 (SFR) • 读写IO口 • 完全仿真P0,P1,P2,P3口 • 硬件复位 • 可对系统内的所有硬件资源在线仿真 • 可调波特 率300bps~115200bps • 支持最新版本的KeilC51软件• 仿真频率0-40MHz,标准配置是11.0592MHz

公司网址:wwwhuike-dsp.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32号中发2112柜
联系电话:010-62537182
联系人:靖素珍
手机:13810638885
E-mail:jsz-dsp@126.com
QQ:10205265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