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安装工艺标准

楼主(2008-01-05):
第十六章  低压电器安装
本章适用于一般型式的控制器、主令控制器、磁力接触器、磁力起动器(包括按钮)、自动开关、刀开关、熔断器、变阻器及电磁铁等的安装工程。

第一节  材料要求
第16.1.1条 低压电器:是指在500V以下的供配电系统中对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与应用起转换、控制、保护与调节等作用的电器。
第16.1.2条 低压电器用于发电、输电、配电等场所与电气传动和自动控制等设备中。
第16.1.3条 低压电器通常分为:配电电器和控制电器。
⑴ 配电电器:
指断路器、熔断器、刀开关和转换开关。其用途见表。
低压配电电器的分类与用途
分  类 主  要  品  种 用      途

器 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限流式断路器
直流快速断路器
漏电保护断路器 用于交流、直流线路的过载、短路或欠压保护,也可用于不频繁操作的电器。

器 有填料塞式熔断器
保护半导体器件熔断器
无填料密封管式熔断器
自复熔断器 用作交、直流线路和设备的短路或过载保护

关 熔断器式刀开关
大电流刀开关
负荷开关 用作电路断离、也能分断与接通电路的额定电流

关 组合开关

换向开关 主要作为两相及以上电源或负载的转换和通断电路用
⑵ 控制电器:
是指接触器、控制继电器、起动器、控制器、主令电器、电阻器、变阻器和电磁铁。各种类型电器的主要产品及用途见表。
低压控制电器的分类与用途
分  类 主  要  品  种 用      途

器 交流接触器
直流接触器
真空接触器 用作远距离频繁地起动或控制交、直流电动机以及接通、分断正常工作的主电路和控制电路

器 电流继电器
电压继电器
时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
热过载继电器
温度继电器  在控制系统中,作控制其它电器或作主电路的保护之用

器 电磁起动器
手动起动器
农用起动器
Y-△起动器 用作交流电动机的起动或正反向控制

器 凸轮控制器

平面控制器 用于电器控制设备中转换主回路或励磁回路的接法,以达到电动机起动、换向和调速。

器 按    钮
限位开关
微动开关
万能转换开关 用作接通、分断控制电路,以发布命令或用作程序控制

器 铁基合金电阻器 用作改变电路参数,变电能为热能。

第二节  主要机具
第16.2.1条 工具:螺丝旋具、圆头锤、扳手、钢丝钳、电笔、手电钻、丝锥、圆板丝铰手、什锦锉、钳工锉、套筒扳手。
第16.2.2条 量具:钢卷尺、塞尺、磁力线坠、摇表、钳形电流表。
第16.2.3条 万用表。

第三节  作业条件
第16.3.1条 低压电器应按已批准的设计进行施工。
第16.3.2条 低压电器安装前,土建工程应具备下列条件:
⑴ 拆除对电器安装有妨碍的模板、脚手架等,场地清理干净;
⑵ 室内地面基层施工完毕,并在墙上标出抹灰(面)标高;
⑶ 设备基础和构架达到允许安装的强度;焊接构件的机械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⑷ 预埋件、预留孔的位置和尺寸符合要求,预埋件牢固。
第16.3.3条 设计图纸齐全,并且经过设计技术交底。施工方案已编制审定。
第16.3.4条 设备、材料按施工方案的要求已组织进场,并经过检查、清点,符合设计要求,附件、备件齐全;电器技术文件齐全。
第16.3.5条 室外安装的低压电器应有防止雨、雪、风沙侵入的措施。

第四节  操作工艺
工艺流程:

第16.4.1条 设备开箱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⑴ 部件完整,瓷件应清洁,不应有裂纹和伤痕。制动部分动作灵活、准确。电器与支架应接触紧密。
检验方法:用手扳动,观察和做启闭检查。
⑵ 控制器及主令控制器应转动灵活,触头有足够的压力。
检验方法:做启闭检查。
⑶ 接触器、磁力启动器及自动开关的接触面平整,触头应有足够的压力,接触良好。
检验方法:做启闭检查。
⑷ 刀开关及熔断器的固定触头的钳口应有足够的压力。刀开关合闸时,各刀片的动作应一致。熔断器的熔丝或熔片应压紧,不应有损伤。
检验方法:用手扳动、观察和做启闭检查。
⑸ 变阻器的传动装置、终端开关及信号联锁接点的动作应灵活、准确。滑动触头与固定触头间应有足够的压力,接触良好。充油式变阻器油位应正确。
检验方法:用手扳动、观察和做启闭检查。
⑹ 电磁铁。制动电磁铁的铁芯表面应洁净,无锈蚀。铁芯对最终端时,不应有剧烈的冲击。交流电磁铁在带电时应无异常的响声。滚动式分离器的进线碳刷与集电环应接触良好。
检验方法:用耳听、观察和做启闭检查。
⑺ 低压电器与母线连接应紧密,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见本章第五节。
⑻ 油漆应完好。防腐处理应均匀、无遗漏。
第16.4.2条 低压电器的安装应与配线工作密切配合,尤其是配合土建预留、预埋工作,一定要保证设计位置、配管(线)到位。
第16.4.3条 安装支架或配电箱(板)。
⑴ 核对预埋(留)线路所留的低压电器安装位置,要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位置。
⑵ 制作(或订购的)支架或配电箱(板)进行就位安装。
第16.4.4条 低压电器的安装。低压电器及其操作机构的安装高度、固定方式,如设计无规定,可按下列要求进行:
⑴ 用支架或垫板(木板无绝缘板)固定在墙或柱子上;
⑵ 落地安装的电器设备,其底面一般应高出地面50~100mm;
⑶ 操作手柄中心距离地面一般为1200~1500mm;侧面操作的手柄距离建筑物或其它设备不宜小于200mm。
⑷ 成排或集中安装的低压电器应排列整齐,便于操作和维护。
⑸ 紧固的螺栓规格应选配适当,电器固定要牢固,不得采用焊接。
⑹ 电器内部不应受到额外应力。
⑺ 有防震要求的电器要加设减震装置,紧固螺栓应有防松措施,如加装锁紧螺母、锁钉等。
⑻ 采用膨胀螺栓固定时,可按第四章第4.4.7条选择规格、钻孔尺寸、埋设深度。
㈠ 刀开关安装:
⑴ 刀开关应垂直安装在开磁板上(或控制屏、箱上),并要使夹座位于上方。如夹座位于下方,则在刀开关打开的时候,如果支座松动,闸刀在自重作用下向下掉落而误动作,会造成严重事故。
⑵ 刀开关用作隔离开关时,合闸顺序为先合上刀开关,再合上其他用以控制负载的开关;分闸顺序则相反。
⑶ 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分断能力来分断负荷,无灭弧罩的刀开关一般不允许分断负载,否则,有可能导致稳定持续燃弧,使刀关并寿命缩短,严重的还会造成电源短路,开关烧毁,甚至发生火灾。
⑷ 刀片与固定触头的接触良好,大电流的触头或刀片可适量加润滑油(脂);有消弧触头的刀开关,各相的分闸动作应迅速一致。
⑸ 双投刀开关在分闸位置时,刀片应能可靠地接地固定,不得使刀片有自行合闸的可能。
㈡ 直流母线隔离开关安装:
⑴ 开关无论垂直或水平安装,刀片应垂直板面上;在混凝土基础上时,刀片底部与基础间应有不小于50mm的距离。
⑵ 开关动触片与两侧压板的距离应调整均匀。合闸后,接触面应充分压紧,刀片不得摆动。
⑶ 刀片与母线直接连接时,母线固定端必须牢固。
㈢ 熔断器安装:
⑴ 熔断器及熔体的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a.对于变压器、电炉和照明等负载,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
b.对于输配电线路,熔体的额定电流应略小于或等于线路的安全电流。
c.对电动机负载,因为起动电流较大,一般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对于一台电动机负载的短路保护:
I熔体额定电流≥(1.5~2.5)I电机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