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设备故障

楼主(2008-01-05):
昨天在给一台设备接线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设备接上380V电源,零线,火线送电后,漏电保护断开,说明设备有漏电的地方,于是开始检查,后发现配电柜的零线与地线通(设备上两个接线排不通),可能造成设备电源直接接地,导致保护断开(不知这样的分析对不对),于是我们将零线去掉后可以正常送电,可是设备需要220的电,于是去掉所有地线,可还是跳闸(不知道为什么了)。
  最后还想问问大家我们正常使用的地线与零线互通吗?应该不通吧,但我在实际使用时有时检测到这两相就是通的,为什么呢?另外就现在我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想把漏电保护去掉然后加个热继保护设备,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在工厂供电正常使用的地线与零线是通的,
一般不会在设备电源用漏电保护装置,因为工业设备里的漏电普遍存在, 所以要加装接地保护系统, 一旦装了漏电保护装置,那么你的设备基本就别工作了;设想一下,某条铁水浇注流水线老是因为漏电而跳闸并停产,估计没那家公司会这么做; 发现配电柜的零线与地线通(设备上两个接线排不通),那么一旦漏电产生,直接跳漏电保护开关就很正常了.
   热继保护可以作为过电流保护来设置; 要预防漏电还是做好接地系统.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特别是有些特殊环境的企业,比如锻造,或需要冷却液大量使用的设备,必须做好接地,但是加漏电保护器却没办法生产了

网友C:
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D:
可能是漏点开关误动作。
你的漏电开关应该是三相四线制的。设备用的工作零线应该从漏电开关的负荷侧接取。否则漏电开关就会误动作。
其实零线和保护地线在电源配电变压器那本来就是接在一起的,是通着的。
漏电开关和热继电器不能相互替换。功能和作用不一样。

网友E:
你的N线有没有,经过漏电开关呀,你的漏电开关是不是 4线4出的呀!如果你的N线没有经过漏电开关的话,那就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