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问题

楼主(2008-01-05):
我使用SIMATIC S7-300, CPU 312C(6ES73125BE030AB0),我想把里面的程序上载到我的PC,我在SAMATIC Manager里面找菜单PLC->Upload station to PG,还有就是菜单PLC->Retrieve from menmory card, 我不知道我要实现我的目的用哪一个?
如果要用前者,我点击进去会出现Rack 和Slot选项,默认值是0,我不知道这个要怎样设?因为我只有一个独立的CPU.
还有一个hmi的问题,我在flexible standard 2007编程序,准备下载到op73,下载过程中出现如下提示:The installation is not valid,at least one file is missing[Device mapping],这个提示是啥意思?每回到这里下载就失败了,望达人解救

网友A:
先建一个空项目用PLC->Upload station to PG

楼主:
谢谢,Rack 和Slot怎样设制呢?还有别的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B:
300的CPU设置:Rack,0  Slot,2  之后,点击 view  如果PG\PC口设置正确的话,就能看到你的CPU了,确定后,就可以上传了.

楼主:
下面的错误提示是咋回事?
The installation is not valid,at least one file is missing[Device mapping]。

网友C:
看看你的软件里的硬件驱动是否正确, 应该是没有识别你的OP73.
或许有帮助...

网友D:
Rack 和Slot
看看硬件组态(HF Config),很容易明白这个东东的意思

楼主:
谢谢上面的指教,还有问题就是我的cpu上SF的灯是红色的,但我的cpu还继续运行,run的灯是绿色的。
还有,我发现我的hmi上面我设计的按钮的字体颜色变得很暗淡,不知有啥办法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