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变频器

楼主(2008-01-05):
我的变频器一送上电源就低压报警,请那位老师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看看桥是不是坏了一两组?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B:
整流输出直流电压是多少?电源输入正常吗?开关电源输出呢?取样电压,电阻正常吗?

网友C:
只有HZZHEE才是真心想帮,我最讨厌不懂装懂,要么我可修,价优惠云云.

网友D:
看整流坏没有,如过没有坏就换7800,还有一个,就是在RST的输入端有很多几百K的贴片电阻连接在一只四只脚的光藕。

网友E:
应该是电压取样电路坏

网友F:
呵呵 其实充电电阻坏也是这样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