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安装opc核心组件”

楼主(2008-01-05):
请问在matlab中安装opc核心组件为什么总是不成功?
我用三个版本的matlab都运行了opcregister(‘install’)安装opc核心组件都不成功。
提示Warning: Installation was not successful. Exit code was 1639
    > In opcregister at 115
请问怎么可以安装好这个啊?
谢谢~!

想再请问那里有下载matlab的opc工具箱。

thanks~!

网友A:
鄀誰SbWarning: Installation was not successful. Exit code was 1620
> In opcregister at 114
我出现这样的错误,也不行啊,有谁帮帮忙忙啊

网友B(2009-01-13):
 我的也出现过哪种情况,最后发现不是运行opcregister,而是在matlab的安装目录中有一个安装软件,双击就好了,如D:\Program Files\MATLAB71\toolbox\opc\opc\private文件夹下有一个OPCCoreComponents2.00Redistributable2.20.msi,双击安装之后就好了,就可以打开OPC toolbox了。

你可以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C(2009-10-03):
我的问题与LZ一样,有谁帮帮忙啊

网友D(2010-02-03):
buctliuzhili512 的方法正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