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_在线增加UCN网

楼主(2008-01-05):
如果现场条件不具备停车情况,可以临时在线修改NCF组态,ONLINE INSTALL,创建相应的&Ixx目录存CHECKPOINT,将&Z6下&I01下NIM的CHECKPOINT文件拷贝到该目录下并解保护。

此法只能临时使用,可以解决CHECKPOINT保存问题,但是如果需要增加历史组则必须进行HM初始化操作!

在具备停车条件时需要重新初始化HM。

网友A:
您修改NCF,建立&IXX时,就需要从新初始化HM,因为你从新分配了HM硬盘.你可以在用户卷中建立一个&Ixx的目录,HONEYWELL的访问是两级目录,这样就可不用从新初始化硬盘了.
不过你的单元里分配的历史组不够用的话,那就要初始化HM硬盘了.即使在线也可初始化硬盘,我就给好多厂干过类似的工作.只要是工程师有足够的经验对运行的系统没有影响.
不过还有一招就是增加一个HM节点. 把新建的UCN网络上的点都分配到新增加的单元里,(在NCF中增加单元是不需要初始化硬盘的),把此条网络的checkpoint也存在新增的HM硬盘中,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做了.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充分的历史组可以使用.你最好先算一下现在系统HM的历史组占的PPS是多少,如果已经接近40或超过40了,你还是新增HM节点吧,否则会造成HM过载,而且有好多需要趋势的点都不能加到历史组里.我现在正帮别人做这样的一个方案.
实施起来是不难的.

网友A:
如果有问题可找我,如果能帮的上忙我会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