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伺服速度控制

楼主(2008-01-05):
A4系列的伺服,能在4毫秒内,将速度改变在原来的20%以上吗?那位高手能给以帮忙

网友A:
改变20%,是多大的速度的20%?如果是几千转,我觉得应该希望不大.

网友B:
取决于系统出力惯量比。

网友C:
可以的我们做过,lwzm8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