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教6SE70参数设置

楼主(2008-01-05):
初次接触西门子变频器,参数设置太多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一台变频器拖动2台11kw380v22hz电机。

网友A:
以前的论坛上有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9250

楼主:
谢谢.我这是两台11KW/380V/25Hz/4级的电机,设置完后空载没问题,但带负荷后,低频率时电机不转,报堵转故障.

网友B:
拨打8008104288会给你满意的答复

网友C(2008-02-14):
搜索一下,有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