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变压器二次侧电压?(急)

楼主(2008-01-05):
我用变压器做了一个充电器,用的是桥式整流,整流后输出直流12V电压。想充12V的电瓶,我就在变压器的铁芯上缠了8圈电线,串到了二次侧线圈上(想提高变压器二次侧电压)。
结果,充电器通电后缠的8圈电线非常热(充电器没带负荷),而且输出电压只有直流4、5V,过了一段时间后,还真到了直流13V。
以后,又试了几次,只是我缠的8圈电线热,输出没有电压。

请高手指教,是不是我的方法存在问题?怎样提高充电器输出电压到13V?

谢谢!!!

网友A:
1、你的想法是对的,可行的;
2、要用好的漆包线,截面不能太小,绕制时要绝缘处理好;
3、绕好的线圈在与原来二次线圈串联时,注意连接后的交流电压是增大的,如果发现连接后的交流电压是减小的说明连接极性错了;
4、交流电压正常后,在接入整流电路,在调整直流输出电压;
5、先空载调整,再负载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解答!请问:

2.充电器只用来充摩托车的电瓶,应用多大截面的电线(不用漆包线,用普通线可以吗?
3.与原来二次线圈串联,还分极性吗?(如何分极性)

网友B:
好好看看书,变压器有同名端的,接反了电压就低.
如果没有接负荷线圈就热,那是线圈间短路了.
选用多大电线,看你充电电流大小,自己算一下.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C:
同意以上观点。

网友D:
说的比较俗一点就是接好线头后,绕向要和原来的一样,如果反了就只能降低电压了,变压器二次电压只有十几伏,对线的要求不很严,没有漆包线用普通的电线也行,当然这只是应急而已

楼主:
原因找到了,接整流桥时,不小心焊锡将整流桥短路了!呵呵~~谢谢以上朋友!

网友E(2009-05-27):
支持3楼和9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