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变压器二次侧电压?

楼主(2008-01-05):
我用变压器做了一个充电器,用的是桥式整流,整流后输出直流12V电压。想充12V的电瓶,我就在变压器的铁芯上缠了8圈电线,串到了二次侧线圈上(想提高变压器二次侧电压)。
结果,充电器通电后缠的8圈电线非常热(充电器没带负荷),而且输出电压只有直流4、5V,过了一段时间后,还真到了直流13V。
以后,又试了几次,只是我缠的8圈电线热,输出没有电压。

请高手指教,是不是我的方法存在问题?怎样提高充电器输出电压到13V?

谢谢!!!

网友A:
方法是对的,不过你缠的是不是漆包线,可能是匝间有短路的情况
。再有注意头尾顺序。

楼主:
谢谢楼上的!
1.我缠的不是漆包线(单股电话线),十几伏的电压也不可以吗?
2.怎么注意头尾顺序?不是和二次侧线圈串联就可以吗?

网友B:
《电工手册》里头有变压器极性(首尾端)的介绍,看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C:
     1 变压器交流输出12V 经整流后给12V蓄电池充电,其电压已够了,无须提高.
      2增加的圈数发热肯定是由短路引起,可能是因穿绕线短路,或整流桥短路

楼主:
原因找到了,接整流桥时,不小心焊锡将整流桥短路了!呵呵~~谢谢以上朋友!

网友D:
sc8043799: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6 19:43:00
         1 变压器交流输出12V 经整流后给12V蓄电池充电,其电压已够了,无须提高.

这个说法不妥.
输出电压应为直流13.8V,12V是不能充进电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