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三菱的FX2n-32MR的PLC,可以不用内部的24V电源,而使用外部的24V电源吗?

楼主(2008-01-06):
 请问三菱的FX2n-32MR的PLC,可以不用内部的24V电源,而使用外部的24V电源吗?接法如下,COM端不接线,24V端接外部24V+电源,外部电源的24V-端与各输入元件相连.这样可以吗?会不会烧毁PLC内部电路,或是造成干挠什么的?
急盼回复.因为现在设备的线已按使用外部电源的情况接好了,如果可以这样的接的话,我就不用再改接线路了,那样太费时了.

网友A:
呵呵。最好使用它自己的电源。

网友B:
“看你的FX型号后缀是-ES/UL还是-001。-ES/UL系列为欧版型号,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漏型输入方式;-001系列为中国大陆版,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网友C:
COM端不接线是不对的

24V端接外部24V+电源,是不对的

正确地:
com接24V-,
外部电源的24V+端与各输入元件相连。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明理在 2008-1-6 9:49:00 发表的内容:
  COM端不接线是不对的

24V端接外部24V+电源,是不对的[/color…
--------------------------------------------------------------------------------------------
你这样接才不对吧。你这样接,等于把内外两个24V电源都反向串联在一个输入回路里,两个电源互相抵消,回路里没有电动势了。

网友D:
输入信号直接用内部的dc电源;

网友E:
以前我有台三菱PLC,开关电源坏了,没有24V输出,当时应急的解决办法是拆开PLC,找到开关电源24V输出的滤波电容,然后将另外的24V电源的正\负接到电容的2端就可以了.当然,不要再给PLC通220V了,要切断电源

网友F:
你那样接是不对的。要想用外部电源,应该外部+24接开关等元件,-24接COM。详细可以参考使用手册

楼主:
请看图示,这是三菱手册上的输入电路。照这个图的话,我断开COM端,将外接DC24V+接在24V端子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G:
放心吧,没事,我几个月前就这样处理过一台,用到现在一切正常。不过千万别忘了断220V输入。

楼主:
告诉大家我的实践结果:没事,一切正常,也不用象楼上有些同志说的要切断220V输入。

网友H:
可以这样用。

网友I(2009-05-20):
那么复杂,只要输入元件的电源是24-就行了呀!

网友J:
嘿嘿。。。

我一直都这样用的。。。

网友K:
最好不要对PLC的+24V电源端加电压,这个端子空起来,因为PLC内部的开关电源是给PLC的输入和输出点用的,电流较小,而且它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抗干扰较好,而且接得不好,PLC就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