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线线径的算法

楼主(2008-01-06):
前两天遇到一题目,请各位师傅帮一下忙:6KW电机用多大的线径?(线长 L=30m,电阻率取0.2,功率因数取0.8,)。
请写出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P=√3UIcosΦ求得I 无论变压器低压侧是Δ还是Y,其I始终是一样的。  再通过,R=ρ×l/s;得出最后的s。

楼主:
 请楼上的师傅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6KW的电机怎么可能1.5的电线就够了呢?烦请师傅指教。

网友B(2008-11-03):
根据额定电流算,用4MM2的够了

网友C:
根据额定电流算,用4MM2的够了 但是1.5的也能用理论电流是12a

网友D:
6KW电机一般额定电流在12A左右,因为电机额定电流等于电机功率的二培来计算。

导线线径一般按如下公式计算:铜线: S= IL / 54.4*U`铝线: S= IL / 34*U`

式中:I——导线中通过的最大电流(A)L——导线的长度(M)U`——充许的电源降(V)S——导线的截面积(MM2)

一般铜线安全计算方法是: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网友E:
一个千瓦二个安培,6千瓦12安,铜线按经济电流密度选6安/mm,选2.5的

网友F:
一般我们按照 单项电机1KW-5A  三项电机1KW-2.2A   再安1MM2通过6A 的计算       不知道这样的方法怎么样  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