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功功率补偿柜的检修的问题

楼主(2008-01-06):
一单位的无功补偿电容柜2年来没运行.电容柜总开关在断开的位置上,柜中有10只BZMJ0.4-16-3电容器,10组XD1-16kvar限流电抗器,还有HG1-63/30的熔断器.柜体上部有智能无功补偿器.看上去柜子没多大问题,只有几只限流电抗器桩头烧毁.小弟我想帮他们恢复,有点问题想问问各位老师:由于不知啥原因电容柜2年来没运行,我在维修时应注意的事项?由于电容器2年没运行如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网友A:
不太好办!本人一直觉得补偿不是很好弄的!特别是智能补偿器!就算你用了也不会省很多电。现在就连厂家都只给大型工厂安装!

网友B:
我只知道小电容是充电后用万用万表蜂鸣档测,应该是从响到不响,然后在对调表笔后,还应是从响到不响,这只是单相电机的标准,我不知道无功补偿柜是怎样?

网友C:
1.将单个电容器与主回路断开,用500V摇表先测其对地绝缘,然后用摇表对接线柱一对进行充电,迅速撤下,等2分钟,对其短接,看是否能放电,对其它两对(同电机测法)也进行相同测试,如都能放电,则初步可判断此电容器是好的(此法对内置放电电阻电容器无效)。也可用低压交流电源串接一个电流表进行测试,此法主要看电流表三次读数是否相同,如相同则证明电容是好的。
2.断开每组电容器主保险,合上隔离刀闸.
3.保证总柜有电流的情况下,看补偿器显示是否正常(应小于1,即滞后)。等待一会,看补偿器能不能自动投入,直至最后一个接触器投入完毕。如不能,更换补偿器。

网友D:
你电柜上的电力电容是自愈型的,你可以先手动投一下,看是否有冲电电流,电柜上如果没有电流表就用钳流表量,电容补偿可以减少无工,减少线路电流。

网友E:
如果你厂不扣无功最好了,不过一般不可能吧
智能补偿器一般有测试试验键的空载试一下.
电容可似楼上或指针表.据针充放摆幅大至测一下

网友F:
按你目前的情况看,补偿柜的功率因数检测信号没有输入.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那家公司的补偿柜也是自安装起,用了一年多时间,一直没有起过作用,一直以为控制器有问题(那是他们自己安装的),我去看后才发现是功率因数检测信号输入线没有接上.至于检修我就不多说了,前面也很多兄弟讲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