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1和CJ1M

楼主(2008-01-06):
改一台老设备,由于原来的资料全丢了,需要重新写.
PLC是OMRON的CJ1M  CPU21 , 屏是HITECH的PWS1711
在ADP3软件内有CJ1M的选项,但是我好象记得当时选的不是CJ1M,反而应该选另外一个C序列还是CS系列?  具体那一个我却忘了,请做过的朋友点一下,谢谢!    另外,ADP3好象不支持读取OMRON的W区,而ADP6好象可以,郁闷,呵呵

网友A:
在HITECH ADP3和ADP6的软件中,都可以选择得到OMRON CJ1M的协议,可以用来和您的PLC进行通讯。如果是您的资料都丢失了,没有V3F的原程序,程序需要重新写,那您是否可以考虑用PWS6600的机型来代替1711。在ADP6的CJ1M的协议中就可以选择得到W地址区。至于ADP3的CJ1M协议中没有W地址区的问题,需要请研发部门修改。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022-24891997-2081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重新写了1711的程序了, 没有W区,只好用H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