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行程开关控制多个继电器

楼主(2008-01-06):
求助:
各位大哥,如何能用一个行程开关(SQ)控制8个中间继电器(KA1......KA8),要求形成开关每动作一次有一个继电器吸合,直至第八个继电器吸合。小弟百思不得其解,感觉不能实现,可是确实有人实现了,怎们做?在线等!

网友A:
用PLC好实现.
不用PLC的话麻烦些.

网友B:
应该能实现的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C:
有点象单按扭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
我也会用plc,现在是不想用,能具体帮着画一个吗?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D:
KA1线圈,
KA2线圈和KA1的常开点串联,
KA3线圈和KA2的常开点串联,
KA4线圈和KA3的常开点串联,
KA5线圈和KA4的常开点串联,
KA6线圈和KA5的常开点串联,
KA7线圈和KA6的常开点串联,
KA8线圈和KA7的常开点串联,
以上8个支路并联起来,然后和行程开关的常开点串联起来,接到电源间就行了
以上仅为基本功能,如果还有其他的要求,如循环等,可以自己试着修改

网友D:
刚才回复是错的,忘了自锁了。
应该如何设置自锁呢

楼主:
要不行加个触发器或者是计数器吧,我的思路和楼上的一样,自锁也加上了.可是后来考虑会误动作,谢谢大哥帮忙.加个触发器或者是计数式中间继电器可以解决,不止到要多少钱啊!

网友E:
很容易的。依次用上一个中间继电器的得常开接点就行。明白吗?
第一个肯定没有了。并联和串联都可以实现。很简单的

网友F:
想想!!我试一下

网友G(2008-06-06):
能不能多用几个继电器

网友H:
有别的要求吗?

网友I:
光要硬继电器实现不行,一定用PLC或LOGO做,很简单

网友J(2009-05-22):
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板(独立控制16路)
本板用于继电器单独控制打开、关闭。上位机(PC机)通过串口连接到本控制继电器板后,向控制继电器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某个(或全部)继电器打开或关闭,完全不必要考虑继电器的硬件电路上选择、驱动等问题。比如,串口输入“K6”,则第6号继电器通电吸合;串口输入“G15”,则第15号继电器失电断开。本串口控制继电器板,单板可以独立控制16路继电器。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128块串口控制继电器板。串口控制继电器板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量大赠送VB通过RS232串口控制继电器演示程序或代为开发专用程序。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电子开发园地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lydnkj888

网友K:
是一次只吸合一个吗?还是要1+2+3+4+5+6+7+8这样工作。

网友L:
没人贴个电路图出来吗?能画出来的请贴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M:
按一个开关控制八个电机的线路接,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