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铅笔修好功放机

楼主(2008-01-06):
厂里有台旧功放机用来放投影娱乐用,最近发现一个音箱没有声音,动下音量调节旋钮,又有了,怀疑电位器接触不良,拆下后反复测量,发现电位器有两个脚不通,再看这两个脚是用石墨镀在PCB上连接的,找到断点,用铅笔用力反复在断点处划几次,直到用表量是通的,装回给电试机,OK.

网友A: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用不了多久,就会因为震动石墨震掉而又断了。还是找根导线稳当。要不就用导电胶或者导电笔划线

网友B:
  不长久的

网友C:
牛人,这个也想得到,可见我们电工还是高呀

网友D:
我们有个功放坏了,我连手都没用,用脚就给修好了----插头松了,我用脚一踩,。。。

网友E:
还要涂上一层胶

网友D:
哗众取宠,

网友F:
哈哈!!有学到一招?

网友D:
上次,我用半杯水拯救了全世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次,我用半杯水浇灭了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烟头,这个烟头眼看就要引燃烟灰缸里的碎纸,如果碎纸着了,落在地毯上,很有可能会引燃地毯,地毯引燃窗帘,窗帘引燃整个屋子,屋子引燃走廊,走廊引起全层,这层引燃全楼,整栋大厦引燃另一栋,中国政府以为美国导弹袭击,所以核弹报复,布什也反报复,导弹没准在欧洲,非洲等地引爆,。。。。于是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想到这我激灵灵打个冷战,太玄了,要不是我,世界就毁灭了!!!我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网友G:
我没有笑,没有!

楼主:
首先我声明,本贴的目的是和大家交流经验,谢谢通讯网有这么好的联想,我觉得你做电工太浪费了,你应该去写小说

网友H:
"再看这两个脚是用石墨镀在PCB上连接的"

那不是石墨,叫碳膜。

偶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生产电位器。

最常用的电位器一种是碳膜电位器,一种叫玻璃釉电位器。碳膜电位器一般用酚醛树脂做基底材料,在基底上印刷一层碳膜浆料,再做烘干处理,然后冲压装配成成品电位器;玻璃釉电位器是在陶瓷基片上印刷一层玻璃釉浆料,再经高温烧节而成。
    很多人说中国的家电工业了不起,打败了日本云云,其实我们卖得越多,老外赚钱越多。电位器的核心材料都要依赖进口,如浆料、陶瓷基片,要生产合格的产品,一定要从美国杜邦或日本住友化工进口化学浆料。

网友I:
雕虫小技
何足挂齿

网友J:
应急可以,最好还是换新的,毕竟这样用不长.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还是换新好,用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