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输入侧电抗器噪音问题

楼主(2008-01-06):
一台55KW电机用75KW变频器驱动,低速运转时变频器输入侧电抗器几乎没什么噪音,频率提升到30以上时电抗器发出"嗡嗡...."的叫声,而且声音很大,经检查电抗器铁心并无松动迹象,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让电抗器静音工作,如果不用电抗器对变频器和电机会有什么影响(供电变压器是315KVA的1)?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配电室内已有功率因素控制器

网友A:
都这样,我们厂用的还是西门子的6SE70系列,只要瞬时频率超过预设值,电抗器就会"嗡嗡"的响个不停,过一会就不响了.

楼主:
可是这个电抗器是始终响啊

网友B:
根据你说的情况,可能是电抗器与变频器之间发生共振,是否你的电抗器与变频器不配套。

楼主:
 yjig: 照你这么说是要换电抗器了对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查到的电抗器几乎都是天价,真的要那么高的价格吗?75KW三菱的要1万多,有点太离谱了吧!又不是黄金做的!

网友B:
有这么高吗?电抗器的结构与变压器差不多,就是矽钢片与铜。我们曾经买过一个45KW的电抗器,就500元左右,当然,那是几年前的事,现铜价已上涨,但也不可能这么高,就算按3倍计算,也就是1500元。
网上搜一下,生产厂家多的是。

楼主:
■您现在的位置:在线销售首页> 三菱变频器交流电抗

生产厂家:日本三菱电机公司 供应商:上海乐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伟恒升集团)
选择 型号/订货号 描述 库存 参考价格 备注
 FR-HAL-H0.4K 0.4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100.00 折扣面议
 FR-HAL-H0.75K 0.7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190.00 折扣面议
 FR-HAL-H1.5K 1.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270.00 折扣面议
 FR-HAL-H11K 11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2,370.00 折扣面议
 FR-HAL-H15K 1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3,010.00 折扣面议
 FR-HAL-H18.5K 18.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3,390.00 折扣面议
 FR-HAL-H2.2K 2.2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360.00 折扣面议
 FR-HAL-H22K 22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3,780.00 折扣面议
 FR-HAL-H3.7K 3.7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440.00 折扣面议
 FR-HAL-H30K 30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6,550.00 折扣面议
 FR-HAL-H37K 37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7,880.00 折扣面议
 FR-HAL-H45K 4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8,780.00 折扣面议
 FR-HAL-H5.5K 5.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740.00 折扣面议
 FR-HAL-H55K 5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0,900.00 折扣面议
 FR-HAL-H7.5K 7.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860.00 折扣面议
 FR-HAL-H75K 75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1,360.00 折扣面议
 FR-HAL-H90K 90KW/380V交流电抗器  实时查询 14,670.00 折扣面议

楼主:
11360啊,我不会看错吧?!http://www.gongkong.com/sale/include/95762.asp

网友B:
难怪,你要的是进口的,当然贵。国产的肯定没这么贵。

楼主:
就是贵点也不要贵那么多啊,小日本的东西真的买不起哦,不装电抗器可以吗?

楼主:
我厂也有类似问题,关注!

楼主:
不用电抗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C:
本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05336219178

网友C:
国产的就很好  为什么一定用日货,45KW的价格810,75的忘了,一会儿去办公室查查,有需要的话联系我13325215833

楼主:
支持国货,其实有些东西进口的不一定比国产的强!

楼主:
这问题是不怎么好解决,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楼主:
我们厂的110KW变频器就没用电抗器也照样使用!

网友C:
有的条件下是可以不用的,有的情况下必须用.能不用就不用,省钱吗?13325215833

网友D:
电抗器干吗要买进口的呢??国产的挺好的呀.我们250KW,24小时运行的变频器也使用的国产的就不到4000

网友E:
变频器和调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受到浪涌电流和浪涌电压的冲击,会严重损坏变频器和调速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和价格高的变频器相比,75KW的电抗器也就一千多点,250KW的两千多,比较下来还是配的比较好的,我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滤波器等 含税含运费,现货,如有疑问欢迎你的来电 021-64295557

楼主:
国产的电抗器也不错啊,我们厂用的就是国产的!

楼主:
我想解决的是噪音问题,不是用什么品牌的问题,是不是电抗器和变频器不配套啊?原来是55KW的变频器,现在换成了75KW的变频器,但电机没有换!

楼主:
用的还是55KW的电机

网友B:
并非变频器可以与任何电抗器何配套的,电抗器不是开关,大一点保险,因为它需要与变频器组成一个“容”、“抗”电路。既然变频的“容”已经确定,那么就只有一个“抗”(电抗器)可以与它配套。

楼主:
yjig:那你说我的电抗器"容"和"抗"能达到吗?

楼主:
最主要的是噪音问题!

网友B:
"容"和"抗"在相等时,能形成谐振,从而对电器设备造成影响,就象你说的电抗器有噪音,因此使用多大的变频器,多大的电机,就只能配相对应的电抗器。
其道理也和工厂处理谐波一样,并不是随便用一个电抗器就能处理,在处理前,需要进行分析谐波成分,然后对症下药。
当然,变频的电抗器不需要这样的(分析)过程,因为电抗器的厂家有成熟的经验,他们知道应该配多大的电抗。
本人并非是电抗的专业人员,也只能了解这么多。实际上,你也根本不需要了解的这样详细,电抗器的生产厂完全可以告诉你,如何选用电抗器。

网友F:
不用电抗器的我们厂也用过,不过停止时减速时间大,我也看到没什么事

网友D:
噪音问题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没有见过.会不会是压降什么选择不合理呢,或者机械方面的故障!!

网友G:
     TO yjig:

  “需要与变频器组成一个“容”、“抗”电路。既然变频的“容”已经确定,那么就只有一个“抗”(电抗器)可以与它配套。”
   “"容"和"抗"在相等时,能形成谐振,从而对电器设备造成影响,就象你说的电抗器有噪音,”

1、上述说法是概念错误;
2、电路设备对电源来说,有阻抗Z ;
3、阻抗Z包括电阻R、感抗XL、容抗Xc,它们之间是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平方关系;
4、谐振的条件是容抗等于感抗:XL = Xc ;
5、输入电抗器,主要作用是将变频器这个高次谐波源与电网隔离;

网友G:
你的输入电抗器有噪声,原因是多方面的:
1、是电抗器本身的质量问题,比如铁心、线圈松动;
2、按装问题,固定螺栓松动,或安装部位易振动等;
3、电抗器选型的问题,电抗器功率小,而工作电流大;

网友B:
To:刘先生
正如某网友说过,跟你说话还的小心翼翼的(其实也没跟你说)。我所说的“容”、“抗”是加引号的,也就是针对变频器的容,针对电抗器的抗,脱离以上特定条件,说法肯定有问题。当然这说法并非十分规范,因为毕竟是网络言论,并非是教科书,这下又被你“逮”住了。

“阻抗Z包括电阻R、感抗XL、容抗Xc,它们之间是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平方关系”,这话没错。但你要考虑到提问的人不一定就理解这个什么定律,也只能说到这个程次。

你说的“电抗器选型的问题”,与我说的“多大的电机,就只能配相对应的电抗器”有区别吗?

你所说的“铁心、线圈松动、按装问题,固定螺栓松动,或安装部位易振动等”,其实提问的人,首先就将以否定:“频率提升到30以上时电抗器发出"嗡嗡...."的叫声,而且声音很大,经检查电抗器铁心并无松动迹象。”(见楼主的第一次发言)

网友G:
  “被你‘逮’住了”

1、我看到这个发言,我很难相信是你;
2、容抗、谐振等是很重要、和基本的概念,不能无原则的这样解释;
3、可以类比其他例子,不恰当也不要紧!

网友C:
呵呵,解决问题就好,不要扣字眼了!

楼主:
电抗器和减速时间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可否告知解决问题的办法?

楼主:
公司放假了,问题还没解决!希望各位高手继续支招!!!!

楼主(2008-02-07):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楼主(2008-03-25):
问题还是没解决,希望大家继续支招!

楼主:
真是奇怪了,最近这台电抗器有不叫了,难道是冬天天气太冷,它冻的直哆嗦:)

网友H(2010-05-19):
是不是你的变频器处在过载运行的状态,75KW的变频器带动55KW的电机,正常运行电流是否超过了103A,如果超过,电抗器可能就会产生噪音,

网友I(2011-02-18):
可以修改载波频率F3.10,但注意电机或电抗器发热现象,我们公司也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