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气在真空中的绝缘等级?

楼主(2008-01-06):
一块电加热板在空气中的绝缘电阻为100兆,但是在真空环境中却只有5兆,同时会出现空气开关跳闸现象. 在空气中加热正常,只要一抽真空,有时刚开始抽真空就跳闸了,就是摸不透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真空中真只有那么低吗?可是我们用的高压真空断路器不正是因为真空中可灭弧的功能才用吗?绝缘等级如果还不如空气中,那谁还会用真空断路器?

网友B:
不可能吧?
真空中,哪儿来的介质让你拉电弧呀?

网友C:
呵呵,是不是搞错了,是蒸汽吧

楼主:
我在真空行业近20年,不能理解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