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8-01-06):
请教高手,台达VFD004M21A变频器接上单相220V电源但输出为什么只有二相呢.其中一相有60-70V的电压.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问有那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 有问题

网友B:
起动运行,测P--U,V,W,N---U,V,W,这六组电压,问题就会很明显了,哪相不平就修哪相驱动电路啊,这个问题我都说了N遍了,不要这么懒,类似问题论坛上很多,你查一下不就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