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怎样从PLC上传程序到电脑

楼主(2008-01-06):
各位请问S7-300怎样从PLC上传程序到电脑,及怎样程序下载到PLC中,是否支持在线编程.谢谢各位,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有上传那项

网友B:
先点击“连接”再点击“下载”。如图

网友C:
上传为: PLC -----Upstation

楼主:
大家好!
我用的是5.3中文版的,但PLC选项中无上传到PC项,只“上传PG”,“将站点上传到PG”,请问怎样将程序上传到个人电脑呢?
另:S7-300是否有S7-200中可以“查看趋势图”功能。

网友D:
上传PG就是Upload,也就是将程序上传到PC。
将站点上传也就是上传程序的同时,也将硬件组态信息上传。

300没有查看趋势图功能。

网友E:
下载就可以了啊

网友F:
PG就是一种编程机,在此可理解为电脑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在下以前用的是OMRON PLC,西门子第一次用,很不了解,谢谢大家。

网友G(2008-11-17):
请问上传的时候,CPU必须为STOP吗,或者必须处于离线状态吗????我今天就造成了个通讯故障,然后上传失败!!!

网友H:
好    PG就是一种编程机,在此可理解为电脑

网友I:
只要有正式的软件,有PC-MPI+或USB-MPI+的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上;

能否上载还要看是不是有密码保护;

网友J(2011-01-10):
plc与电脑的传输方法

网友K:
点击PLC 弹出对话框选 uplade station to PG 即可

网友L(2011-05-17):
点PLC后弹出的上载选项为灰色,无法用如何解决

网友M(2011-06-28):
学习了,新手报到,请指点!

网友N(2011-08-15):
我用上传到PG不能传,为什么?

网友N:
连接不上,显示无法通过端口连接,为什么?

网友O(2011-09-24):
     没有硬件界面怎么办?

网友P(2014-06-07):
点击选项,设置PC/P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