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压表选型及安装

楼主(2008-01-06):
    一台连续退火炉,炉膛温度860°C、炉内压力0-200mm水柱,要选一款微压变送器检测炉膛压力。可市面上微压变送器的介质使用温度最高只有150°C左右,怎样才能将炉膛高温降到适合变送器使用的温度?变送器怎么选型?若使用引压管则用多大直径的的?需要多长?怎么安装?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引压管一般直径14mm,从炉膛引出斜向上一小段距离(20、30厘米就差不多了),一般的微压变送器都可以用,进口横河、ABB、罗斯蒙特等都可以,在国内生产的也可以。

网友B:
我看这个帅克仪器够讨厌的,动不动贴个图片,简直就是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