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死机的原因

楼主(2008-01-06):
我使用的是炼钢中的炼铸自动控制系统,可是总是没有规律的造成CPU死机。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现象!谢谢各位!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程序错误呀

网友A:
或者硬件错误

网友B:
300最多只允许四台访问

网友B:
有可能是PLC通讯过多造成的,以前碰到过

网友C:
CPU死机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程序编写的有问题哦,还建议你电源模块通过隔离变压器供电.你看看诊断区内报的什么故障,参考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吧.

网友D:
PLC_WINCC: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6 17:54:00
300最多只允许四台访问
----------------
能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