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变频器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8-01-06):
台达B系列变频器,主频率设为5HZ,利用多功能端子作加减频率命令,但是问题是用多功能端子控制后,如果断电前一个工序是加或减频率,然后此时频率不是5HZ,停止再启动,变频器就按最后的频率运行,不能按之前主频率运行,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多功能端子一作上,设为11,多功能端子二作下,设为12,关键是台达说明书上写着B系列变频器有最后一个频率记忆功能,启动时按断电前最后一个频率运行.也许在某些方面这个功能好用,但我想很多机器在启动时要按主频率运行.我现在印刷机械上主频率为5HZ,主机启动时不能过快.因为这样会把油墨全搞出来.但是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加频率,如加到50HZ,然后断电.再启动,即以50HZ运行,这样就把油墨全部搞出来了.
    帮客户搞了几天还没搞好.人家一个国产的竟然做到了,而且人家说我们台达A系列怎么可以,你说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怎么还不如A系列,你们的技术怎么比别人那么多,还好意思搞台达的产品服务.那些客户说得我们都头大了.
    到底这个怎么搞,有没有人知道的给说一下.非常急,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见过,在我们单位的拉幅定型机上用的就是这种控制方法,不过它用的是写富士的,用的是起动继电器的一个常闭点将一个智能端子和CM联起来,具体的参数我记不太清楚了,你的问题我考虑一下,给你回复。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8-1-6 15:42:00 发表的内容:
  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可以这样说吗?
B型机有的版本已经可以设成停止后频率复零了
--------------------------------------------------------------------------------------------
这个功能我试过,就是把02-08设为02,但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停止再启动后主频率就是为0,而且此时你再上升下降频率都没有反应.
这就存在个问题,启动没有按主频率5HZ运行,
A系列的完全可以自动实现。而且人家一款国产的都做到了,晕。

楼主:
有谁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帮我解决吗

楼主:
论坛里各位有没 有人能解决的.,
还有你们不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吗? ]
应该这个问题没有几个人能解.那你们都不想知道答案吗?
想的话帮我顶一下.

网友B:
B系列没办法,用A系列吧,A系列可设定为端子加减速不记忆,B系列不行

楼主:
可是A系列现在不产了呀

楼主:
A系列确实可以,因为这人机械上之前就是用A的

楼主:
中达应该有办法,还要他们来解释下

楼主:
没办法,现在只好让人家用了国产的了

网友C:
台达的厂家技术员应该可以解决呀.

网友B:
那可以考虑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啊,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可以试一下,主频加辅频

网友E:
可以用台达E系列解决此问题。
02.14停机时起始频率命令模式:
0:依目前频率命令
1:频率命令归零
2:依Pr02.15设定值

02.15停机时起始频率命令设定

楼主:
哦,02--14是吗,.我好好看看///

谢谢你了呀

你不会是中达的吧

楼主:
TO:江佑

主频加辅频怎么搞?

TO:AMD
E系列现在我们还没有见过,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量销售.

楼主:
V系列都出来这么久了,我们手头上都才几本说明书

网友F(2008-03-12):
用到可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E:
   上面的图为A系列变频器UP\DOWN的时序图,可以看出当变频器收到运转信号以后,变频器是以最低输出频率输出,而不是随意可定义频率输出。
    当然如果把最低输出频率Pr08由出厂值1.5HZ改为5HZ。感觉上是变频器一运行,就有5HZ频率输出,但这种用法是有危险性。
    而B系列变频器02-08设为02,停止再启动后主频率就是为0,给UP信号频率肯定上升,不会没有反应的.
    所以B系列的此功能完全能够达到A系列效果

楼主:
谢谢AMD
那我还是不明白:
一,我是说主频率,而不是最低频率是5HZ,最低频率可以还低。主频率是机器运行时空转或者带负载但不做加工工序时所走的频率,这是必要的。
二,设备停止再启动时必须是以5HZ运行,如果使用UP信号加频率指令上升频率,无法控制,因为这样就无法与收卷同步《此变频器控制放卷》,因为收卷变频器采用A系列的可以做到停止启动后以5HZ运行,但放卷由于B系列的没有停止后起始频率依02-15设定值即5HZ运行,而是以0HZ运行。而设备加减频率是收放卷同时加减频率,这样的话B系列的加5HZ频率即变为5HZ,而此时A变频器却是5HZ+5HZ=10HZ。这样收放卷就不同步,纸张拉断。
由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想把A的主频率也设为0不就得了吗?是吧。但是这样是不行的,停机再启动要以一个慢速运行,以便操作人员换油墨。而且便于更换纸张或者纸张接替。所以这个主频率是一个运行的频率,比如1HZ,5HZ,10HZ,而为什么选5HZ,因为在这个频率下,方便操作人员对墨辊的清理,过快对操作人员是非常不好清理的。而且过快的主频率,墨辊与纸张合上时,没墨会飞溅甚至倾倒。
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是B系列的最后一个频率记忆功能所致。应该有可以取消记忆的功能。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2008-05-27):
今天又看了这个帖,呵

网友G:
to:爱上了台达

这个属于你选型时没有自己研究所选器件能否满足你的要求导致

楼主:
嗯,是的,这确实是自己选错了,当时A系列没有了,以为B系列可以完全替代,谁知B系列不行.

网友H(2008-08-12):
请教,你们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I(2008-09-26):
专业维修海德堡、三菱、小森......等印刷机上使用的变频器 三洋、三菱、台达、松下、LENZE等 江 浙 沪 地区更加方便13221971118沈先生

网友J:
楼主,你们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K(2008-11-15):
你说的是印刷机缓动时的频,5HZ吗,外面不是有7断速可以设定吗,按钮加减速通过PLC吗,    我有一台富士的就是这样的运行的,很好用,

点动,缓动,运行,高速,自动装板,,都是用外部断控的,高速特加了个按钮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