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在这问变频器问题,实在急没办法

楼主(2008-01-06):
台达B系列变频器,主频率设为5HZ,利用多功能端子作加减频率命令,但是问题是用多功能端子控制后,如果断电前一个工序是加或减频率,然后此时频率不是5HZ,停止再启动,变频器就按最后的频率运行,不能按之前主频率运行,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用多功能端子一作上,设为11,多功能端子二作下,设为12,关键是台达说明书上写着B系列变频器有最后一个频率记忆功能,启动时按断电前最后一个频率运行.也许在某些方面这个功能好用,但我想很多机器在启动时要按主频率运行.我现在印刷机械上主频率为5HZ,主机启动时按5HZ运行,以便于清洗墨辊或者是其它维护.不能过快.因为这样不便清洗耳恭听,也会把油墨全搞出来.但是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加频率,如加到50HZ,然后断电.再启动,即以50HZ运行,这样就把油墨全部搞出来了.
    帮客户搞了几天还没搞好.人家一个国产的竟然做到了,而且人家说我们台达A系列怎么可以,你说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怎么还不如A系列,(之前用的A系列确实可以),你们的技术怎么比别人那么差,还好意思搞台达的产品服务.那些客户说得我们都头大了.
    到底这个怎么搞,有没有人知道的给说一下.非常急,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A:
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可以这样说吗?
B型机有的版本已经可以设成停止后频率复零了

楼主:
现在人家都怀疑我们的水平了,还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
确实这个问题我们很少面对.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案例.
是不是台达B系列变频器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最后一个频率记忆功能而没有公布?
反正我是知道台达变频器有些功能要输入特殊参数才可以调出来,比如用于机床上的一个参数.
希望能有人指教我,谢谢了.我的邮箱huiyangdan@126.com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8-1-6 15:42:00 发表的内容:
  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可以这样说吗?
B型机有的版本已经可以设成停止后频率复零了
--------------------------------------------------------------------------------------------
这个功能我试过,就是把02-08设为02,但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停止再启动后主频率就是为0,而且此时你再上升下降频率都没有反应.
这就存在两个问题,一,启动没有按主频率5HZ运行,
二.上升下降功能竟然失效.无法实现加减频率.

楼主:
下面引用由爱上了台达在 2008-1-6 15:46: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电工A在 2008-1-6 15:42:00 发表的内容:
  B系列是A系列的升级版?可以…
--------------------------------------------------------------------------------------------
不好意思,是可以加减频率,但就是停止后再运行为0,不能走主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