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1-06):
在使用AB POWERFLEX 70变频器时,有故障代码906,但在随机说明书中没有找到906故障代码。请问各位大侠,906故障代码表示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样出现的906呢?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网友B:
本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 欢迎咨询  13325215833  05336219178

楼主:
变频器在运行几个小时以后出现的,当时不在现场,上面就一个参数906,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说明。出现故障后变频器停机,但在记录里没有过流、过压等记录。故障复位后能正常运行。

网友C(2008-03-20):
 在使用AB POWERFLEX 700变频器时,有故障代码917,但在随机说明书中没有找到917故障代码。请问各位大侠,917故障代码表示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D(2009-03-13):
我们单位的ab powerflex700变频器,不但出现了917,还有918故障.说明书里没有此故障,而且是不可复位故障请问高手什么故障及原因(没有故障提示).

网友E(2009-12-08):
我的出现51,也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