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组建三菱PLC以太网的请进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08-01-06):
我公司有4套三菱A的PLC系统,是独立运行的.现公司要进行技术改造,要求把4套PLC系统,组成一个网络(最好是以太网),网络中有2台操作站,1台工程师站,3台电脑都可以控制所有的PLC.请问怎么连接,要用什么组态软件??有知道的请联系:fc820220@163.com  电话;15963763624

网友A:
PLC上加以太网通讯模块;
计算机上有网卡;
配HUB或SWTICH,用以太网线联接。

网友B:
是啊,楼上说的非常好,再为以态网模块设定一个IP和站号!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有没有三菱以太网模块的使用手册?或者用哪家的组态最好?
谢谢!!

网友C:
以太网的模块,主要就是可以用网线来连接电脑,然后打开GX-DEVELOPER设定站号和IP地址,可以在电脑上的GX软件中直接监控程序,或者做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