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分析:变频器应用在挤料机上,有节能的空间吗?

楼主(2008-01-06):
大家好!我有一挤料机,想改变频器,不知可以节能没有.(电机30KW  4极  1440转 60A)   减速比1:1   工频运行50A  现在想改变频器.但要负载的转速和未改的一样,把减速比改为1:1.2  变频器频率给定在40HZ(1200转) 请问可以节约多少?

楼主:
怎么,没人给一些意见的呢?

网友A:
有节电空间

网友B:
对于挤料机负载属于恒转矩负载,电机的输出功率为:P=T*n/9550.当您把减速比改为1:1.2后,负载转矩T增大到原来的1.2倍。(杠杆原理),因此虽然电机的速度降下来1.2倍但它们俩的乘积没有变化,因此改造前后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劳民伤财。如果您骑过变速自行车的话,想一想在平路上变速的感受!

楼主:
谢谢分析!
另有一台塑料薄膜彩印机,主机是滑差电机,功率4KW   工作在900转
请问改回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节约多少电?
是怎样计算的呢?

网友B:
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改为变频器后的节电率:
(额定转速-实际转速)/额定转速

楼主:
请问:有一台挤料机,主机30KW   6极   960转     工频运行电流40A,要求负载变频时的转速和工频一样, 请问用变频器有没有节能的空间?变频器的参数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这个时候还在线啊!您是不是一家节能公司的啊,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啊,还是那个公式:P=T*n/9550,n没有变T没有变,P会变吗?

网友C:
这样改就算有节能空间,也小的可怜,改了不划算

楼主:
我不是什么节能公司的.
    请问上边的,实质运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二,大马拉小车吧,可以把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设置在60-70赫,基本压频线改一下,让它在50HZ的时候的电压小于380V.上限频率设置为50HZ.
     这样可以节多少电哦,有人试过这样做吗?

网友D: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啊!szalpha:说得好!

网友B:
这其实相当我公司产品的一个节能功能,在没有负载经常突变的场合,当检测到负载轻时,就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改变v/f的比值),让电机在最佳工作点运行。有一定的节能空间但不多,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变小了,只是降低的是无功电流,有功几乎没有变。既电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省能源在线损、铜损及铁损。

网友D:
变频器的损耗6%大于“电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省能源在线损、铜损及铁损”!

网友E:
变频器节电的主要原因是转速降低,从而使负载的功率降低。如果要求负载的转速保持不变,用变频器是不能达到节电的效果的

网友F:
节能不忘能量守恒定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