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知识: 电气设备防火

楼主(2008-01-06):
电动机发生火灾的原因:
  1、主要是选型,使用不当或维修保养不良造成的,有些电动机质量差,内部存在隐患,在运行极易发生故障引起火灾。
  2、选型不当,在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选用了防护型电动机,一旦这种电动机发生故障时产生高温电弧或电火花,就会引燃可燃物或爆炸性混合物爆炸燃烧。
  3、过载,电动机输出的最大功率是有限的,如果负载超过了电动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就会发生过载。过载时会出现电动机发热,震动,转速下降,声音易常等现象,严重过载时就会烧毁电动机。
  4、机械摩擦,电动机在旋转时会产生摩擦,轴承磨损后会产生不正常的声音,出现局部过热现象。
  5、接触不良,电动机绕组的各接点或引出线接点连接不牢,松动打火,引起火灾。
  6、单相运行,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一相断开电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运行,则另上两相就增加了断相的电流,这种状态称为单相运行。电动机的单相运行时,其中有的绕组电流就会急剧增大,由于保护装置熔断器的熔体电流一般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两倍选用,故不动作。因此,带有负载的电动机发生单相运行后,若不及时发现,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烧毁电动机绕组,引起火灾。
  7、绝缘损坏,电动机绕组一般都采用漆、纱、丝包的铜导线绕制而成。导线绝缘老化,受损或遭受雷击等,造成匝间、相间或对地短路。
  加热炉的火灾原因:
  1、没有安装温控和自动报警装置,或控制报警装置失灵。
  2、操作人员没有按工艺要求控制加热温度和时间,或未经经常观察加热温度及未注意加热时间等等。
  3、大型普通电阻加热炉的密封不好或绝缘损坏,会使炉口及炉壁出现高温,引燃附近可燃物质。
  4、电炉的电源线型号规格选用不当,接触不良,电热元件损坏和短路等,造成导线过热起火。
  真空电炉的火灾原因:
  1、在真空电炉中采用的干燥剂,经加热后可以再生。在加热过程中,若再生温度过高,就会引起燃烧爆炸。
  2、在真空电炉用的密封材料和绝缘材料,一般采用橡胶和塑料,这些材料遇高温时,能分解变质,甚至燃烧。
  3、耐火材料裂缝损坏,渗漏高温液体,烧毁电炉机械装置或电气设备,引起火灾。
  4、真空电炉在使用时需要的溶剂与油脂混合,然后溶解于水或其他溶液中使用。大多数溶剂和油脂属于易燃液体,具有火灾的危险性。因此,使用不当或管理不严,就容易引起火灾。
  电烘箱火灾原因:
  1、电烘箱因烘燥的物质多,用电量大,如果不注意烘燥温度和时间,当温度过高时,会引起烘燥物着火。
  2、电烘箱的电源线接触不良,松动打火,引着周围的可燃物起火。

网友A:
再多说点

网友B(2008-02-22):
大家注意安全了。

网友C(2008-07-28):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

网友E:
支持一下 ,大家注意安全了。

网友F:
安全第一,支持一下。

网友G:
安全第一,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