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线带这么大的电流行吗?

楼主(2008-01-06):
我公司新装了台真空泵,55KW的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零线,地线公用,进线电流96A(真空泵在全负荷加载状态),零线电流4A,大家认为这么大的电流大吗?

网友A:
我还没有见过接零线的电机!

网友B:
没有见过接零线的电机

网友C:
为什么要接零线??

网友D:
使我想到了工作零线和保护接地

网友E:
这是特种电机吗?电机若没问题,零线电流过大.

网友F:
你们的系统可能是3相4线制,设备采用接零保护,而系统三相用电不均衡就会出现零线带电流的问题。如果一个系统中有接零保护又有接地保护那是很危险的!

网友G:
楼主能说明一下零线接什么地方了吗?

网友H:
为什么要接零线?

网友I:
零线那里来的电流???是有别的负荷吗???
Y-△启动电机好像不要零线???莫非采用了什么新工艺??

网友J:
需要说清楚啊

网友K:
希望大家明白,这是经常发生的.

网友L:
是不是控制系统用的220V呀

网友M:
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带电!

网友N:
系统三相用电不均衡就会出现零线带电流的问题
还有其他单相负载吗
这样很危险

网友O: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P:
零线是不是保护零???

网友Q:
零线??是什么意思啊?你所谓的零线是不是地线啊?你所谓的这个零线电流是如何测出的?

网友R:
请问楼主,变压器中性点是直接接地的吗。
如果接地那么零线电流是怎么测量出来的。电动机与地是绝缘的吗。
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控制回路采用220V零线电流也没有这么大。加上不平衡电流也感觉有点大。

网友S:
为什么要接零线?
是不是控制线?

网友T:
   “55KW的电机,星三角降压启动,零线,地线公用,进线电流96A(真空泵在全负荷加载状态),零线电流4A”

1、星三角降压启动,不需要接零线N ;
2、电机外壳要接保护零线或保护底线,但电机工作正常不应该有电流;
3、那么搂主的零线电流4A是什么电流呢?请搂主出面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