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中按钮问题

楼主(2008-01-06):
我在三菱plc中编了一个起保停电路,用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泡,在组态王中画了一个按钮和一个灯,
连好后,按画面上按钮,plc没反应,按机械开关,灯泡亮,画面上按钮和灯泡都动作,请问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组态画面中的按钮变量是设定的读写类型吗。如果是只读的话,有可能就操作不了。

楼主:
xie xie雪世界

网友B:
雪世界:
你看一下组态画面中的按钮变量是设定的读写类型吗。如果是只读的话,有可能就操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