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行走小车

楼主(2008-01-06):
这种小车很重,有100斤左右,一次让它行走一米左右就可以。机械、电动都可以,最好简单实用。我是给我们公司(佳能公司)设计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如果有能力做这个项目,可以给打电话15998596879
我姓祁

网友A:
速度精度呢,气动,钢丝绳,液压,丝杆

网友B:
怎么个自动法?详细说明下

网友C:
有轨道吗?需要电器控制?是自重还是加负荷?请详细描述

网友D:
我参考摇控电动门做过。我单位要一次让它行走20米左右,我用滑触线按装。

网友E:
你的用途是什么?机械传动的方法可以选择:齿轮齿条的、链条传动的、等等

网友:
估计是拍照用的轨道拖动小车。

网友F:
这是什么车?

网友G:
具体点我可以看看

网友H:
呵呵,我看大家还是给楼主打电话吧。直接了解什么情况,当然,得是有兴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