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

楼主(2008-01-06):
染色机,一副缸水位在开起主泵时干扰严重.测量水位(压差变送器)传感器,电压放大倍数很大有4V左右,平时25.4V当变频器工作时有29.8V.水位波动很大,无法正常生产.重新做了接地效果不明显,换了传感器线穿铁管敷设还是不行,观察发现变频器出线的屏蔽层打火,电脑画面显示也不正常,显然干扰很严重.把接在变频器上的屏蔽层悬空,在电机侧把屏蔽层及地线重新做了接地.还是不行  .在输入端并102电容也不行.最后在输入到控制器的信号端串电感后干扰消除了.

网友A:
最后在输入到控制器的信号端串电感后干扰消除了.
请问哪个输入到控制器?